电磁调速电机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20-09-10):
  电磁调速电机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故障都是在所难免的,不同的故障,起因都是不同的,而处理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在应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基础的防护措施,那么接下来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处理故障,我们就来简单的分析下常见的都有什么故障。

  1、控制器部份

  控制器面板上有转速指示表转速调节旋钮、转速表校准电位器反馈校准电位器、电源保险、指示灯等。这些装置较易出现故障,也可以帮助判断故障。

  (1)电磁调速电机调节调速旋钮,无直流电压输出:如指示灯不亮,是电源玻璃管保险熔断;指示灯亮,一般是可控硅烧坏、单结晶体管损坏、调速电位器接触不良、脉冲变压器开路等,其中以电位器、可控硅损坏常见。

  (2)调节调速旋钮,转速仍达不到额定值:这是负反馈过深所致,可将“反馈校准“电位器逆时针调节。反之,若转速超常,可将此电位器顺时针调节。

  (3)指示值与实际转速不符:调节‘转速校准‘电位器,直至指示值与实际转速相符。

  (4)屡烧电源保险:若断开负载(接上灯泡作假负载)仍有此现象,常见的是续流二管击穿、可控硅击穿等。

电磁调速电机常见故障分析

  2、电磁离合器部份的故障

  这部份发生故障,后果更严重检修较麻烦,往往导致励磁绕组损坏,控制器损坏或离合部份的机械性硬磨损等。经常出现的故障有:

  (1)电磁调速电机只能高速运行,调节调速旋钮转速无改变,甚至关断控制器,从动轴照转不停:一般是电枢与磁极的气隙被异物卡住或轴承严重损磨,使电枢或磁极偏心而相互接触所致。这种现象在粉尘较大的水泥厂常见。粉尘的侵人,久而久之在磁极与电枢间聚集,停机后可能将两者“粘连“起来,使离合调速失效,从动轴与主动轴一同旋转。

  (2)控制器内的可控硅或熔断器经常烧坏;常见的是励磁绕组接地、匝间短路或测速发电机断线等。接地、断线均好检查,匝间短路则要借助仪表,测其直流电阻,再与正常值(30~980)比较。

  (3)转速出现周期性波动现象:此时将两根励磁输人线反接,即可解决问题。

  电磁调速电机的故障部分不同,所以说,处理起来还需要先弄清楚,究竟产生的原因在哪,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更好来解决,在使用一定时间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清理维护工作,便于下次更好的使用。

网友A(2020-10-27):
分析的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