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菱PLC中除法的问题

楼主(2020-09-10):
各位老师好!请问在三菱FX3S plc中要计算几个数的除法,先要算出75除以1600等于0.046875,把结果传送到D2中,然后再要计算10除以0.046875,把结果传送到D4中,请问要怎么样实现啊,看资料说是要先把十进制数转化成二进制数再来乘除,然后再把结果转换回十进制吗?还有除式中有带小数点的数应该怎么处理呢?多谢有人能指教我一下

网友A:
直接用浮点数运算,有专门的指令

网友B:
楼上是正解

网友C:
  其实你说的过程就是 PLC 运行的过程,只是 PLC 是二进制的算法,结果一样

网友D:
10、1600、75都先换算为浮点数

可以先进行10.0*1600.00,然后结果再除以75.0

尽量避免除法。

网友E:
整型数据转成成浮点型再进行除法计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浮点数运算,有专门的指令



FX3S没有浮点除法

网友G:
用浮点数啊,不行的话就把数据放大,算出结果后再缩小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浮点数运算,有专门的指令

正解

网友I:
浮点与转换的问题

网友J:
先用MOV指令把十进制数据存储在数据寄存器D中;

然后用浮点数指令FLT,把数据转为浮点数;在存储的时候特别注意浮点数是多少位的,一个数据寄存器是16位,判断结果需要多少位,多少个寄存器存储;

然后可以用存储浮点数的寄存器来做除法,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K(2020-11-28):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浮点数运算,有专门的指令



如果被除数想用寄存器表示,怎么转换,E75改D寄存器  寄存器里的数非常大1599868.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