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分享】做电气的你,挨过电吗?

楼主(2020-09-10):
做工控自然要和电打交道,我们的电气工程师通常也都具有一定的电气安全知识,但是由于他们比一般人更多的接触电气设备,触电的概率相比也会增多。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在工作中有时可能因为操作不当、马虎大意或安全防护不到位而被电到,当然真正的触电绝对不是这么甜蜜,回味无穷。安全防护无小事,对于电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欢迎有类似经历的坛友们吐槽下自己的经历,分享经历的同时也给广大坛友们一些借鉴及警示。

优秀参与奖:  若干名  奖励  手提电工包

参与奖:若干   奖励50积分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20.10.10日止

网友A:
没有被电电过的电工不是好电工。当然经常被电电过的也不是好电工。

经常和电老虎打交道,总有被“咬”的一瞬间。不过在此温馨提醒诸位,安全永远第一。在没有确认是否有点情况下,不管设备带电与否?总不能在没有绝缘防护前提下去触摸,这是一个好习惯。

记得第一次被电咬,还是刚毕业去上班的那几天。记得是一个压缩机报备坏了,要我去检测。大家知道老式空气压缩机电气线路很简单:起保停电路,加一个热继电器保护,断路器为总电源分断。

在检测过程中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当我把总断路器分断时候,总认为三相电源已经完全切断,没想到那个断路器是坏的,其中一相没有彻底分断,当触及的时候,瞬间感觉胳膊发麻。螺丝刀瞬间被甩出几米外。

刚好路过的一个漂亮女同事,看到我这一瞬间,立即吓得尖叫起来。

还好没有大事,只是胳膊麻木几天。

从那以后,似乎有了阴影。每次检修验电笔必带。只有在确保完全没电时才可以下一步操作,直到今天验电笔一直是我的不离身好伙伴。

意外说是偶然,其实也是必然。只要我们在操作过程中足够细心,大多数意外还是可以避免。

总之按照操作规章制度办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再次提醒大家,安全第一。谨慎作业,科学操作!

网友B:
我做了10年电气工程师了,自认为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但是还是被电过一次, 也是让我涨了心眼。在此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更加谨慎、谨慎、再谨慎!

     一次,车间有一个临时设备需要供电,我打开配电箱,发现各个空开已经占用完了,只有上面的铜排还有空间,于是准备把电源线接到铜排上,但是零线铜排上的安装眼也都满了,于是准备和其中的一路共用,接线前,首先把配电箱总闸断开,再用电笔测量3项铜排和零线铜排都不带电,确认完毕,开始接线,依次松动3项电源铜排接线螺钉,接入电源线,正常,松开零线铜排接线端子,由于松动螺栓时,一般都是一只手按住螺栓和线缆,一只手拿着扳手松螺栓,松的过程,并没有异常,但是完全松开,手往外拔螺钉和线缆时,我却被电了一下,本能的把手松开,感觉自己头发都竖立起来了。等反应过来,拿着电笔再次测量拆下的零线,发现居然带电了,左思右想也不应该啊,拆之前测过了,没电啊,很奇怪,仔细观察配电箱后恍然大悟。原来,配电箱接有3项功率表,功率表火线是接在配电箱总断路器的上口,而功率表零线是直接接到零线铜排上的,而我刚才拆下的零线正式功率表的零线,在拆线之前,测量功率表零线不带电是因为功率表零线接在零线铜排上,被”强制拉低“所以测量不带电;当把功率表零线从零线铜排上拆下来时,由于功率表火线端还是连接的,而零线端没有被零线铜排”强制拉低“,所以带电了。导致自己被电,这也是我10年来唯一一次被电。

    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也知道,从事电气工程师的,一定要小心、谨慎,不可大意。

网友C:
记得刚上班没多长时间,从事电工工作,电工班长让我去从一颗电缆上引下一个开关,放配电箱里,他去停电,然后我就去车间了,(当时通讯不发达,没有手机)等我刚到现场,所在的车间设备都从运转状态突然的停了,我以为是主管去停电,正好工作,就站到铁管上开始剥电缆皮,电工刀不绝缘,剥开外皮后,当刀刃与其中的一颗线芯接触时,我感觉一股巨大的力量推了我一把,所幸我穿的绝缘鞋,我意识到我所剥的电缆仍有电,当时吓的我半天脚都是软的,没力气,以后再干类似的活儿,千万要确认好了。

    还有一次,2006年,新车间初步运行试车,我给配电柜送电,当时一个800A的空开,手工的那种,(正泰)的,一合闸的瞬间,一声巨响,把变压器都顶跳闸了,新装的柜子,下面的分闸都没合,也没有提前用万用表测一下,后来发现柜后面不知谁用一根细导线把三相短在了一起,幸好只是烧了一个开关,没出现大的问题。

    有一次我在附近的一个工厂学习整流技术,恰巧公司停车检修,我做协助工作给一个师傅递工具,他也不太懂,在给高压互感器加绝缘油时,一不小心手碰到10千伏的母排上,当时我在他下面准备递扳手,看到他的腿上发出蓝光及声音,人一下立直了,在我眼前发生的事,他没有活下来。2005年的事了,至今仍记忆尤新。

网友D:
第一次,刚参加工作,由于经验少,自我保护不到位,单位一台气泵电机烧了,师傅让我把电机线下了,我就到室外把停止按钮按下,接触器断开,就去下线了,由于按钮在室外,刚好有人来用气泵,他人按下按钮,我就中电,身体内明显感到电流流动的过程,心里想这一下完了,救我命的就是绝缘鞋了,由于绝缘完好,保住了小命,由于电缆也相间短路,造成全厂停电,右手被电击伤,在医院住了几个月说真话,真不想干,老爸说,孩呀,你人小力缚,又没文化,你不干,能干什么,当时也没有那么多,就业岗位,也就又干起来了。

第二次,是191113日晚,那天我上夜班,公司一台双梁行车,上下电机一直有问题,车间又来说不能用了,拿起工具到现场,怀疑总按触器有接触不好的现场,就把总按触器的灭弧罩打开,又送电,拿万能表量电压时,不注意万能表打在电阻档上,量电压时,打错档的万能表造成的小弧光,引起线路的大弧光,那弧光,让人联想起电影的画面,这次没有中电,弧光把右手的皮肤烧了,又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才好。

俗语说的好,电是没牙的老虎,咬住谁,谁也受不了,最后祝同行们平平安安上班,安安全全回家

网友E:
        事故1:不熟悉设备原理,施工作业被电
        一、现场设备情况:
        水泥厂生料库(跟碉堡似的圆柱形建筑,高度90多米)顶收尘器电控柜坏,需更换电控柜。
        二、事故经过:
        因设备在生料库顶,没同事愿意跟我去爬30层楼高的库,只好自己去了。拿着对讲机到现场可以和中控室和电气班组同事沟通。到现场后通知同事去配电室断电,确认断电完成后,开始拆解线路,因为一个人在作业,中间还时不时拿电笔试验有没有电,拆解十几根线后,(因为拆掉的线均正常无电,便麻痹大意了)加快了拆解速度,当把所有线都拆掉之后,需要将其从电控柜电缆封头处抽出,因为线多又乱,我顺手捋了一下线好让线规整一点,就在这时感觉手心一麻,心脏急促阵痛一下,脑瓜子嗡一下。。。瞬间意识到有电!顺势一蹲摆脱了。蹲在地上缓了三五分钟才缓过来,当时一阵后怕。。。。
        三、事故原因:
        1、电控柜会将设备运行状态反馈给中控室,所以,设备除了一些线从配电室来,还有一部分线要从电气室PLC柜来,带电的线正是PLC柜的DI信号公共端,电压110v。整个车间一套PLC柜,无法断电,只能带电作业。
        2、对设备原理不熟悉,麻痹大意。
        3、没有专业人员陪同作业。
        四、防范措施:
        了解设备原理后再按照要求规范进行作业。

        事故2:好奇害死猫
        一、现场设备情况:
        家用插座。
        二、事故经过:
        8、9岁的时候,好奇电视机插到插座里会出来声音和画面、灯泡接上电会亮,因为够不着家里的灯泡,便拿着家里的保险丝(应该是2mm²左右的铅丝)弄了一个U型就插到了插座里,当时家里正在用水泵抽水,干活师傅突然说怎么没水了?这时屋里的我正在和电流亲切交流中,麻的说不出话,又摆脱不了,好在铅丝熔断,才留我小命。
        三、事故原因:
        1、小孩子好奇心没有被家长正确引导。
        2、家庭用电没有漏电保护装置。
        3、插座没有儿童保护功能。
        四、防范措施:
        1、增加漏电保护装置,触电第一时间跳闸。
        2、更换带机械保护的插座。
        3、鸡毛掸子一周打一顿,时刻提醒小孩子插座不能碰。

        总结: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安全第一!

网友F:
上一次被电心有余悸,当时设备内部线都接完了,然后用万用表也测试了对地和短接,都没问题后,制作外插头,三相五线制的。插好后,然后把工厂动力配电箱的开关合上,然后钥匙开关上电设备,至此都没有问题,然后把设备运行的参数都设置好了,我们这个设备里面有一个空压机,功率4kw的,然后前端有相序保护器和电机保护器。这时我点击触摸屏运行空压机按钮,只听“轰”的一声,电控箱炸了,给我吓的啊。动力箱的总开都顶掉了。然后我就检查哪的问题,断电情况下拿万用表这测测那测测,都没问题,(说明下:是相序保护器炸了,挨电前我还不清楚咋回事呢)那我就换了个新相序后重新上电了。

  我换了个电笔(关键来了),用电笔捅了下进线的分线端子处,此时我突然突突突嘚瑟起来了,大概一秒钟后,漏电保护器跳了,然后保住了我的小命。当时还有个致命的地方是,我是坐在地上捅端子的,现在想想都后怕!后来我就大检查一遍,发现是动力进线插头五个芯的那种,有一个芯插歪了,然后顶出去了一点,造成了虚接,相间不平衡了?(我也不懂),然后炸了,然后对地是有电的。

  所以提醒大家,设备通电检查要仔细,切不可漏掉一丝细节!然后遵守安全用电规范,切不可坐着调试,然后要穿安全鞋,设备中有大功率的设备,一定要配漏电保护器!毕竟安全第一!省钱没用

网友G:
       16年被380V电过一次,习惯性的带电操作了,在整理线槽盖的时候(都忘记为什么要去弄这个了),手背的指掌关节处不小心碰到了固态继电器上端,当时就感觉心脏贼难受,然后跳得很快很快,人都跳起来了,关节处被烧伤了,起了2个小气泡,痛了好几天。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怕。之后差不多3天里,明显感觉自己心跳还是很快的,不知道是不是心里问题,至今还有伤疤在这呢,也时刻提醒着自己,不可在冒失了。干电气的一定要小心、谨慎、在谨慎!

       17年的时候,有个同事就被380V给电死了。原因是设备这边电源线没接,另外变压器带电一端已经接上了,然后未接这一端也未做任何处理,线头就直接裸露在外面,碰巧的是三相电又没碰到一起。(公司施工都是先用摇表测过电缆绝缘电阻之后,才接设备这边,在每组测量过内阻之后,确定都接上,最后才接变压器这端),在碰巧这个变压器不是他接的,是分包方公司接的。 所以那位同事可能是默认为这组也不带电,他在上电线杆的时候。。。。。。因为系着安全带,所以人就直接挂在上面了。我没看到现场情况,听说是整个人都是软趴趴的,被救下来的时候,医生看过之后就说不行了 。这个小伙子和我一般大,在上个项目还帮我调试来着,发生在自己身边,感觉还是很恐怖的,也很惋惜。

        我从15年开始进公司实习时,一位老电工师傅就经常和我说,电线无论有电没电都得当有电来接,当时就感觉这老师傅小心过头了吧,直到发生这起事故,才明白很多安全措施都是针对前车之鉴的。

网友H:
   大学学习的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记得开学的第一个学期学习的就是安全用电,因为是技工院校代课的老师许多都是一线工作许多年退休返聘到学校的,确实也给我们讲了许多操作不规范引起的事故。只是恰同学少年并不全然明白,把安全用电放在其他课程之前的用意。现在想想可能是想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

   说说我的触电经历吧,印象比较深的有两次,第一次是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农村家里面的电断了一根,线路落地了,当时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电的吧,触摸的是从家里面过来的那一根(负载端的),当时就被电了幸好及时发现。20年前的农村,家里面几乎都是白炽灯泡和拉绳开关,现在我们都知道当时应该断的是零线,火线经过开关和灯泡到达我触摸的断点处。这一次触电经历可能注定这辈子都和电气缠绵在一起了。后来呢初中升高中,要求学生做实验,全校级部就几个人做的实验是用干电池,电键(开关),点亮小灯珠,我还是其中之一,其他同学都去做唾液淀粉酶了。

   第二次是工作后,严格上说不算是触电,因为我没摸她,只是多看了一眼而已,那天可能是比较急躁,操作之前没有想仔细,带着电就去拆一台相位控制器(调控器,和变频器类似),控制器是铁壳子的,螺丝刀触在端子上又碰到了铁壳上,瞬间砰的一声,眼前白茫茫的一片,过了好久眼睛才能看到一点光亮,当时还担心会不会失明啊,眼药水滴了四五天才好,期间感觉眼睛非常干涩,现在想起来那个滋味就难受。

   现在还是天天和电打交道,调程序设参数,修改程式动作都没啥,让我最犯怵的就是送电这一环,公司忙时找一群临时工装配电柜,好像还有日结的,老板可能也有难处咱不评说,就说这个电柜做的啥样的都有,短路,冒烟,炸元件,每次自己都是反复测量才敢送电,时间久了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了强迫症,反正胆子是越干越小啦。

  随便说说,和同行共勉!

网友I:
2013年的实习经历仿佛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

刚毕业,同学及同事,去现场支援同学,刚到现场,他就在进行电柜前面板的现场改造,也就是更换新的旋钮,电流表电压表。由于对那边环境不熟悉,加上经验不丰富,也没有万用表,并不知道前面板的电有没有断掉,我同学说断过电了,并且他已经在接线了,就没在意,学校老师说过,‘现场维修时,要无电也要当有电一样操作。’我就用一把绝缘螺丝刀操作接线。突然一个电火花在隔壁出现,砰的一声,场内跳电了,我同学就叫一声,我赶忙过去看,一看他脸都白了,傻傻的站在地上,手上乌黑,接线短路了,被电的不轻。

还有一次,测量厂内的进线电压,用的通断档位,直接测量,万用表的线直接融掉,满手乌黑,所幸带着手套,总电也跳了,没带来肉体的伤害,脑子就嗡的一下,吓傻了。以后操作前每次都会确认万用表档位了。

平时操作的多是220V或者24V弱电,偶尔也会被电一下,比如电工接线不规范,调试伺服需要断电的时候,为了方便直接拔插伺服端子,那是带电的,被电过一下,把电工叫过来吊了一顿,整改后就好了。

网友J:
打火式打火机不知道大家用过没,小时候喜欢用那个按的发电器去电别人,当然那个电流很小就是有一点麻的感觉。感觉真是传说中的“坏孩子”

网友K:
曾经做一个恒温恒湿的设备,在调试过程中,设备正常运行 ,有几个三相电机正在运行,突然一个师傅说地线没有接好,我就立马拿起开口扳手就准备去拧在控制柜上的地排,刚碰上去手就把扳手扔掉了,被电的糊里糊涂,无论弄什么线都得小心啊!

网友L:
非标的设备,把黄绿色的线用来接220了,都不用想后果!

这下惨了,有经验的师傅会用手背先试下有电没,可新手哪懂这个,只记得黄绿色的线是接地的,都没电,所以……

这一次经历足够记一辈子的,火辣辣的疼啊,一下子目了,思维特别清晰,就是感觉力不从心,无力摆脱这个钻心的痛!

吃一堑长一智吧,与工友们共勉!

网友M:
        最早触电是在10岁(1964年)那年,修理家里的电子管收音机。那是一台日本侵略中国时期的收音机,电源保险丝装在后面的外壳上,经常松动。触电那次是没拔插头直接上手了,幼小的心灵打下了触电的基础。以后就经常触电,就在前天还触了一次。那是一台由于短路起火烧坏的电控柜,往下扯一把烧焦电线时,感觉到了刺痛,马上撒手了。那一把线中,有一根连接到其他柜内电源,幸亏戴手套,穿的鞋还算干燥。

        几千伏到上万伏的高压放电,打到手上很疼。经常被黑白电视1万多伏、彩电2万多伏的高压放电打手,最重一次放电持续近1秒,给手指头打了一根小孔,疼了几天。

网友N:
常在河边走,就是没湿鞋。

老司机飘过。

网友O:
1、漏电电过,变频器不接地,调试的时候摸到散热片,另外一只手扶着线体,电过好几次(测试过,交流电压一般在100-120Vac左右);

2、摸着火线给电过,交流接触器坏了,一直吸合着,没注意到,直接维修更换下端电路(电工告诉我手指都绕两层电工胶布,隔着导线也不会被电到,或者穿绝缘电工鞋),维修前确认才是最重要;

3、以前同事给产品打耐压的时候,打到自己手上(2500Vac);手瞬间全黑了,后面肿起来了,医务室给涂了好多好多凡士林;不过人无大碍(仪器的限流功能<20mA,及测试时间短起了保护作用);

4、笔记本电源改成两孔插头,取消地线后;去那种接地好的车间调程式,手摸着笔记本电脑金属壳,身体碰到线体,经常刺刺的麻麻感觉,让人立即清醒;

总的来说,要想不不被电,小心谨慎很重要;调试前,先确认器件是否正常;作业点用万用表量量,没有电笔试试(什么工具都没有,用手背靠近感觉下也比用手直接摸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早触电是在10岁(1964年)那年,修理家里的电子管收音机。那是一台日本侵略中国时期的收音机,电源保险丝装在后面的外壳上,经常松动。触电那次是没拔插头直接上手了,幼小的心灵打下了触电的基础。以后就经...



厉害呀,10岁就开始了

网友P:
我去过一个厂子,他们那工人都是戴手套干活,工人说不带手套干活就挨电,原因是没有接地线。逗死我了

我去现场时候同时摸了两台机器被电了一下,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俩胳膊发麻指尖疼了我好几天,那个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去过一个厂子,他们那工人都是戴手套干活,工人说不带手套干活就挨电,原因是没有接地线。逗死我了我去现场时候同时摸了两台机器被电了一下,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俩胳膊发麻指尖疼了我好几天,那个酸爽。...



天天挨电他们还不整条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被电电过的电工不是好电工。当然经常被电电过的也不是好电工。经常和电老虎打交道,总有被“咬”的一瞬间。不过在此温馨提醒诸位,安全永远第一。在没有确认是否有点情况下,不管设备带电与否?总不能在没有绝缘...



所以好多时候都要求电工操作至少两人以上,一人操作,一人监护

网友C:
1、冬天时坐汽车都不敢开门,每次都被电的麻麻的,晚上都能出现火花,同样的车,有的人就没事,真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冬天时坐汽车都不敢开门,每次都被电的麻麻的,晚上都能出现火花,同样的车,有的人就没事,真奇怪。

干燥带的静电

网友Q:
第一次触电还是在小学的时候,当时教室里的灯泡烧了,我上去换螺口灯泡,也不知道谁接的线外面螺纹接的火线,手不小心碰到了,胳膊一下子麻麻的,幸亏手缩的及时。

网友R:
去年检修设备,电动机保护器电源线路是从总开关上口接线,操作过程被电了一下,难受了好久,一定记住没有经过验电确认,一律视为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R:
去年检修设备,电动机保护器电源线路是从总开关上口接线,操作过程被电了一下,难受了好久,一定记住没有经过验电确认,一律视为有电!!!...



之前有个讨论帖时关于断路器上进下下出接线的,这种一般需要做特殊标识作为警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刚上班没多长时间,从事电工工作,电工班长让我去从一颗电缆上引下一个开关,放配电箱里,他去停电,然后我就去车间了,(当时通讯不发达,没有手机)等我刚到现场,所在的车间设备都从运转状态突然的停了,我以...



10KV高压还是很恐怖

网友A:
记得还有一次高空作业触电。

当时登高3米多去处理风扇的电源线,因为电线影响其他设备,需要改道。

为了懒省事,想把旧线咔嚓一剪刀剪断,然后重新走线。就在用剪刀剪断一瞬间,感觉触电了。原来风扇开关没有按照左零右火的规则接线,虽然单相断开了,其实断开的是零线。火线依然有电。

当时正值盛夏,浑身大汗淋漓,手上也满是油污汗水,也许正因此助长了触电的可能性。还好当时没有失去感觉,左手牢牢把住扶梯,人没有掉下来。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

其实容易中招的地方很多。总结了一下:

1、破旧的电控柜,接地不牢固。里面接线乱如麻,不知道哪个地方隐患更大;

2、不按标准接线的地方,比如断路器不按照上进线,下出线(又没有明显提示),很容易导致误操作触电;

3、带电设备没有接地处理的地方,一旦设备漏电不容易察觉,一旦触摸很容易中招;

4、车间用电到处乱拉乱扯,一旦遇到尖锐物体易划破电线绝缘皮,很容易发生触电现象;

5、没有按照要求正规布线地方,尤其是穿管、穿孔处绝缘处理不到位。对于振动设备很要命,时间久了,电缆很容易划破导致漏电触电;

网友S:
两台机器之间没有共用地线,两只手分别接触,瞬间有种麻麻的感觉,用万用表一测,电压有70多V,好家伙!

网友T:
被DC24V的的电磁阀电过   做测试,手把着裸线,断电时被打了下

网友U:
不小心挨过一次220V电,好在不严重,只是手麻了一阵子。 从那以后就更是格外小心,就再没挨过了。

网友V:
在郑州出差,电机三相电通电了,速度调成零,看起来没有通电。我去拆线的,用开口扳手往上面一放。立马甩掉扳手,身边的人一下子目光都朝我这边看。手还是麻麻的。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去把三相电空开掰下来,然后拿起地上的扳手,继续拆。

网友W:
那是2017年还在公司干维护,电机烧了,换新的测试反转,我在改线,同事一把合闸,幸亏手里就一根线,瞬间麻了,上去把他骂了一顿。以后再接线都挂牌,能柜内改线绝不现场去改了,就怕有人手贱

网友J:
引用 网友V:
在郑州出差,电机三相电通电了,速度调成零,看起来没有通电。我去拆线的,用开口扳手往上面一放。立马甩掉扳手,身边的人一下子目光都朝我这边看。手还是麻麻的。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去把三相电空开掰下来,然后...



真是够淡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W:
那是2017年还在公司干维护,电机烧了,换新的测试反转,我在改线,同事一把合闸,幸亏手里就一根线,瞬间麻了,上去把他骂了一顿。以后再接线都挂牌,能柜内改线绝不现场去改了,就怕有人手贱...



就怕这种猪队友,电不是随便操作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刚参加工作,由于经验少,自我保护不到位,单位一台气泵电机烧了,师傅让我把电机线下了,我就到室外把停止按钮按下,接触器断开,就去下线了,由于按钮在室外,刚好有人来用气泵,他人按下按钮,我就中电,...



确实,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X:
前两天拆电,总闸没拉下就从设备这边拆,拆完一根后直接用手抓,那叫一个“爽”!

网友Y:
引用 网友X:
前两天拆电,总闸没拉下就从设备这边拆,拆完一根后直接用手抓,那叫一个“爽”!...



结果被电的如何

网友Z:
工控人员定期维护设备,操作人员误送电导致触电。

一、现场设备情况:

电气控制柜运行周期较长,变频器内部有灰尘,需进行除尘维护,避免不必要电气事故,但现场生产环境不允许直接对变频器除尘,需要拆下来到室外除尘后再进行安装。设备电气控制柜前后两面开,后侧固定为断路器、PLC、开关电源,各类信号模块;前侧为变频器,电抗器等;面板有触摸屏、按钮等。

二、事故经过:

按步骤先断电记录好所有接线拆除变频器,当除完尘进行安装时,当维护人员一只手接触到变频器主进线回路两根相线时,造成手面两处电烧伤,幸运及时摆脱未造成大的事故。

三、事故原因:

a. 电气维护人员在对设备维护时未及时与操作人员沟通到位

b. 电气维护人员对设备维护过程中在断电后未悬挂“禁止合闸 线路有人工作”标识牌

c. 操作人员在开机前送电未检查现场设备为何断电是故障还是有人检修,应通知电气人员检查,不能私自送电。

四、防范措施:

a. 电气设备维护前维护人员与操作人员进行有效沟通(检修项目、时长、注意事项等)

b. 电维护人员严格按技术操作规范来进行(停电、验电、悬挂标识牌、装设接地线及护栏)

c. 操作人员遇非正常停机不得私自处理应通知电气人员处理

网友AA:
这个真没有

网友AB:
经常挨电,即使别人感觉不出来的电;机箱外壳我稍微一碰就会被电到,曾经和我同事多次测试过,他们都没事儿,就我能被电到,奇了怪了!

网友AB:
接触不明潜在带电体时要注意:先用试电笔测试有无带电、然后再用手背轻轻碰触,手背比手心敏感,另外手背被电到你会被弹开,而用手指手心侧去碰触,你可能会被吸住发生危险,因为你的手在收到刺激时会情不自禁的回收攥拳,导致直接握住导电体而无法脱离,所以切记切记!

网友AB:
脑袋真的不行了,忘了最重要的事情:至少两人(一人监护、一人操作)、挂牌、用验电器测量无电后,应该先挂地线在进行操作。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这个真没有



厉害了,高手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经常挨电,即使别人感觉不出来的电;机箱外壳我稍微一碰就会被电到,曾经和我同事多次测试过,他们都没事儿,就我能被电到,奇了怪了!...



皮肤干燥的人容易被电

网友AC:
有一次拔手机充电器突然感觉麻麻的热热的,想了半天才知道被电了

网友AB: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湿鞋的电工小伙伴儿们注意了,电工鞋、绝缘手套、绝缘棒受潮、湿了,千万不能用,危险!危险!超危险!谨记:干燥、干燥、干燥。

网友AD:
引用 网友J:
"Gaodengwe" 的回复,发表在25楼        对内容: 【那是2017年还在公司干维护,电机烧了,换新的测试反转,我在改线,同事一把合闸,幸亏手里就一根线,瞬间麻了,上去把他骂了一顿。以...



经历过类似的,后来直接断电工作的时候都直接把闸拉下来后,挂上禁止送电的牌子,配电室上锁,或者安排一个人在断路器看着。为了安全一切都值得。

网友AE:
曾经在生产旺季高峰时期,由于不能耽误生产只能违章作业维修故障设备.在维修过程中,因疏忽大意没有检查电工用具绝缘好坏直接作业导致触点.所以无论何时都得按电工作业操作规程作业.现在在想想都比较尴尬

网友AF:
我真正做电气以后还真没被电过,可能是之前的教训非常深刻,一旦和电有关的事我都会小心翼翼。就说一下被电的深刻事件吧:那时候应该有10岁左右课程,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孩子也没有更多的玩具耍,其中磁铁要算一个男孩子经常耍的玩具。我那时大概知道磁铁有天然带磁性的就是那种圆环状,用在喇叭上的那种(其实也是人工烧结成的)。还有一种同样也是圆环状的却是没有磁力的,我们都叫电磁铁。某天,应该是周末在家无聊翻到一块平时玩的电磁铁,突然就想研究一下为啥同样的形状、重量这玩意咋就没磁性了。然后,按我的理解是不是因为没通电的原因哦,于是找了一截铜线绕在这个磁铁上面,接着神勇地直接就插入插座里面了,一股神秘的大力把我的手推开,同时伴随着弧光一闪,手一直麻感觉要废了,从此以后对这个电是敬若神明。

网友AG:
我维修的时候被串灯泡的限流电源点过,不过因为是限流就两个小孔被电焦了!

网友AG:
还有一次就是变频器开关散热板一般跟p相连,断电后摸了一下被电了

网友AH:
引用 网友F:
上一次被电心有余悸,当时设备内部线都接完了,然后用万用表也测试了对地和短接,都没问题后,制作外插头,三相五线制的。插好后,然后把工厂动力配电箱的开关合上,然后钥匙开关上电设备,至此都没有问题,然后把设...



干啥都得加小心,防护措施要做好

网友AI:
自己主要弄弱电方面,传感器、PLC、网关、SCADA、工业云平台等讲解使用,自己本身胆子小,所以比较谨慎些,在工作还没有被电过;

看大家的分享,更知道咱们行业的不易,不单单很多岗位需要出差,还有些岗位 有触电的危险,希望同行们都顺利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F:
我真正做电气以后还真没被电过,可能是之前的教训非常深刻,一旦和电有关的事我都会小心翼翼。就说一下被电的深刻事件吧:那时候应该有10岁左右课程,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孩子也没有更多的玩具耍,其中磁铁要算一个男...



你比我研究的深入,我只是好奇电,不过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拿着导线捅插座,无知者无畏,现在给钱也不敢了。

网友AJ:
刚学那会儿被电的手上都起泡了~吸力真蛮大,一时间无法挣脱。

楼主:
引用 网友G:
16年被380V电过一次,习惯性的带电操作了,在整理线槽盖的时候(都忘记为什么要去弄这个了),手背的指掌关节处不小心碰到了固态继电器上端,当时就感觉心脏贼难受,然后跳得很快很快,人都跳起来了,关节处被...



确实,与电接触要加1万个小心

网友AK:
曾经因为需要接电  然后找了个临时电箱里面乱起八糟的 螺丝刀接火线时不小心碰到另一相火线 瞬间火光四射 螺丝批烧断了  当时不是人也楞在那里 心里有种感觉 头发 毫毛都竖起的感觉 人生中最记忆尤新的一次

网友AL:
刚毕业在车间实习的时候,带电给机床接一个照明灯,螺丝刀滑了一下直接被220V电了个结实,后来再有类似工作一律要求断电。哈哈

网友AM:
说一个我们老家的触电事故,家里的农田里都有机井,天旱的话会用机井进行浇灌,当时有一个人在田地里浇灌,在搬运管子的过程中碰触了高压线,人没了,高压线架的比较低

网友AN:
目前还没有挨过电击,也不想挨电击

网友AO:
没有被电过的电工不是老司机

网友AB:
引用 网友M:
最早触电是在10岁(1964年)那年,修理家里的电子管收音机。那是一台日本侵略中国时期的收音机,电源保险丝装在后面的外壳上,经常松动。触电那次是没拔插头直接上手了,幼小的心灵打下了触电的基础。以后就经...



暴露了你那10岁幼小的年龄,哈哈哈

网友AP:
有一次去一座高楼上售后,客户现场是一条炭素生产线,炭素粉末也是导电体,摸栏杆就被电了,被电的感觉好爽,瞬间感觉好有精神,后来担心再次被电,戴上了绝缘手套。

网友AQ:
应该被电过三四次吧,有一次是被24V电源的外壳电了,就是那种外壳都是孔的24V电源,整理网络柜碰了一下胳膊麻酥酥的,后来用测电笔测试200多伏,但是电源还是在正常工作。还有一次也是整理操作台设备,有一个插线板打算重新接线,没过脑子直接就拆开了,被电了,因为对面插头没拔下来。最早一次搞电出事情是在大学宿舍,大一没几天,是新楼,灯开关松了,我们自己修把火线捅到接线盒上了,砰的一声全楼层停电。

网友AR:
一个新建的高炉主控室,用的是不锈钢操作台,经常被电到。后来,将所有操作台的螺栓连接到一起,然后接到电气设备的地线排上,就再也没有触过电了。

网友AS:
从主控室到远程站敷设了200余米电源电缆,中间有接头,用黑胶布包扎,由于采用了3x2.5硬线,接头处没有处理好的硬线刺破黑胶布,漏出一个不显眼的小头,一次在检修时,没注意整理电缆就被电了一下。仔细发现了这个隐患,用克丝钳将倔强的硬线接头压平,重新里三层外三层包扎好,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S:
从主控室到远程站敷设了200余米电源电缆,中间有接头,用黑胶布包扎,由于采用了3x2.5硬线,接头处没有处理好的硬线刺破黑胶布,漏出一个不显眼的小头,一次在检修时,没注意整理电缆就被电了一下。仔细发现...

网友AT:
这事不值得炫一下,但是得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AU:
挨过电,记忆深刻呀!那是刚下学时,在工厂里面组装设备,然后工厂的移动插座有些裂了,就用胶布绑着,大家安全意识差,都那么用,然后我用的是角磨机,铝壳的那种,然后我就蹲在地上插角磨机,每次都是插进去稍微拧拧,角磨机就转了,然后这次插了好几次都没电,再加上加班,心里有点急,然后就使劲往一边拧了一下插头,

网友AU:
然后就觉得脑袋轰的一下,就把角磨机扔了,然后大腿根和小腿挨着的地方火辣辣的疼(夏天穿的裤衩),然后脑袋也不觉得困了,特别清醒了,当时脑袋里就剩下我挨电了,记得特别深刻呀。其实搞电这些年来看,真正按照规程操作基本上不会出事的,出事基本上都是违规了,就跟我们用的移动插座,都裂开了,还在将就用,这就是隐患呀,希望同行们都安安全全的把钱挣到手,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网友AU:
管理大人我用了好几个手机浏览器,发现回复的内容字数多了,就回复不了,所以上面我的回复截成两段了,这是不是论坛的bug呀

网友AV:
刚出来的时候也是设备上爬来爬去,摸线接线调试,前几个月比较小心,没怎么挨电的打,只是后面因为设备接地没弄好,同时触摸2台设备时会被电一下。第二年的时候调试时基本是带电操作、接线,一次手不小心同时挨到某个仪器的火零线的接线端子,瞬间感觉手被火烧了一下,还好是比较小的面积。以后还是要小心点的。现在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接线了,我做的设备一般是非标机,做的也越来越大了,开始的几轴,现在的160多,还有各种外设,机器人什么的,对接客户的CIM系统等。

网友AW:
后怕,有三四年了,被相线短路的电弧烧伤,右手治疗一个多月才痊愈

网友AX:
记得刚毕业实习那会,做电箱,三相380,有个小伙子把扳手搭在三根铜排上了,没检查就直接通电测试了,一通电,瞬间电柜爆炸,扳手直接打破电柜从顶部飞出去了,一阵黑烟。

网友AY:
引用 楼主:
大概7-8岁的时候,家里床头装的那种黑黑的圆形拨动开关,晚上洗完澡去开灯(湿手),被电的整条手臂都是麻的,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Y:
"fighting2020" 的回复,发表在7楼大概7-8岁的时候,家里床头装的那种黑黑的圆形拨动开关,晚上洗完澡去开灯(湿手),被电的整条手臂都是麻的,命大...



我们以前用的都是那种拉绳的开关

网友AZ:
这玩意还真被打过,所以现在基本上调试我自己都不摸设备的,每次摸设备碰下也会被电,似乎我自带地线一样

网友Y:
引用 网友AZ:
这玩意还真被打过,所以现在基本上调试我自己都不摸设备的,每次摸设备碰下也会被电,似乎我自带地线一样...



自带静电

网友BA:
小时候经常被电,那时家里有一个吊扇,调速器的拧手坏掉了,开关调速只能用手钳夹住里面的轴转动调速。关键是手钳尾部的绝缘皮是坏的,一不小心就会触电。那种整个胳膊僵硬发麻的感觉至今难忘;

楼主:
引用 网友BA:
小时候经常被电,那时家里有一个吊扇,调速器的拧手坏掉了,开关调速只能用手钳夹住里面的轴转动调速。关键是手钳尾部的绝缘皮是坏的,一不小心就会触电。那种整个胳膊僵硬发麻的感觉至今难忘;...



看来大家小时候都喜欢拆东西,我家小孩现在特喜欢捅插座

网友BB:
至今还记得那次换闸刀,漏电开关漏电手被电的麻麻的疼痛感至今还记得

网友BC:
    安全事故无大小,事事需谨慎

        还记得在2016年刚刚毕业,在一家小厂工作。那一天下午刚刚装配完配电柜,然后进入上电自测阶段,那天刚好有另外两个同事也在旁边帮忙。因为我接主电源的时,有一根铜丝没有插入到空开里面去,就完全的和配电柜靠在一起。上电后,我去触摸柜体, 我瞬间就感受到了钻心的疼,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摆脱(当然这是一瞬间的事情)当时脸都白了。这件事情一直记在心里面。

    在这之后不管什么设备,在碰之前都要先验电,是在没那个条件,就先用手背触碰。

网友BD:
从业30年了,早年不知被电过多少回。印象最深的拆一台焊机的进线。由于所在的是化工行业,停电非常麻烦,得提前半小时准备。就想着拆线嘛,拿个钳子一剪就好了。于是就穿着绝缘鞋,钳子开剪。没趁想,钳子口不锋利,踮着脚剪断了2根,最后一根就是剪不断。脚也踮累了,于是想着快刀斩乱麻。直接拿出了电工刀,早期的电工刀还是那种多用的带镙丝刀那种。割呀割,只听到“彭”的一声音,眼前一花。定下神来一看,电工刀尾的挂勾炸了缺。门口刚才刷油漆的小哥,扔了油漆桶早跑没影了。然后,电气房也跳闸了,赶紧想跑去送电,路上就碰到主任正往这边赶~~~~~~~~~~~

网友BE:
中电是常有的事,但是安全第一!

记得一位同事在一次检修时,扳手无故接触到了380V,瞬间一个大火球喷涌而出,同事的头发瞬间就没了,好在倒地及时,性命时保住了,但是造成了烧伤!从此告别了维修班!

网友BF:
个人体质属于低电阻,同样一台设备同事摸着外壳没事,我摸着就麻嗖嗖的。这种情况下我跟容易被电。有次带电维修,忘记了螺丝刀前部没用电工胶布包裹,用力拧螺丝时食指滑下摸上螺丝刀金属被电。

网友BG(2020-10-10):
多多参与,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帮助别人。

楼主:
结帖啦:

奖项用户昵称奖励
优秀参与奖duomianti手提电工包

Smile-lyc手提电工包

问学_23手提电工包

cmgsdj手提电工包

太月星辰手提电工包

leeallen1988手提电工包

你握不住的沙手提电工包

peilei1032手提电工包

固囚囿团手提电工包
参与奖寻找凤凰50积分

早起的小鸟50积分

victor32950积分

李纯绪50积分

liujian5118-PLC技术军团50积分

Glume50积分

辉常了得50积分

深山修行50积分

xiexie199950积分

yinguiyao50积分

ozoner50积分

陈德富50积分

Gaodengwe50积分

Zhu_Run50积分

研讨会宣传员_325950积分

幸福沙漏150积分

永无止境qq50积分

空不异色50积分

工控小兵0150积分

风情依旧50积分

pp星寒50积分

无锡一俗人50积分

AC米兰50积分

请叫我王老湿50积分

will66650积分

hgxmm12350积分

gongkonglaj50积分

xiaobing6650积分

jxlgw50积分

gk201750积分

stj112250积分

劭峰50积分

watermelon12350积分

SJ_USER50积分

辛勤的小白50积分

Mars-chan50积分

ssgz50积分

mumuxue50积分

醉翁之酒5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