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控数据库问题

楼主(2020-09-10):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图片右下角的位置,成功失败计数那里有显示失败数量,而且一直在变化。打开这个错误信息提示参数33(“@f28”)为无效值。数据库使用的是sql20008R2,对数据库不太懂,现在想查找到这个问题,请问该怎么查,?  非常感谢

网友A:
1、从数据库调用过来的 数据, 跟展示表格 的数据显示格式 是不一致的,修改下展示 表格的数据格式;

2、对数据库的请求 语句问题不大,只是显示 设置方面的问题;

对于 使用SCADA,遇到的细节问题,最好还是 给官方售后打电话,因有时是版本bug造成的。

网友B(2020-10-15):
引用 网友A:
1、从数据库调用过来的 数据, 跟展示表格 的数据显示格式 是不一致的,修改下展示 表格的数据格式;2、对数据库的请求 语句问题不大,只是显示 设置方面的问题;对于 使用SCADA,遇到的细节问题,最...



学习了

网友C(2021-06-28):
引用 网友A:
1、从数据库调用过来的 数据, 跟展示表格 的数据显示格式 是不一致的,修改下展示 表格的数据格式;2、对数据库的请求 语句问题不大,只是显示 设置方面的问题;对于 使用SCADA,遇到的细节问题,最...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