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阀门定位器安装教程来啦,不会安装的宝贝们仔细看看咯!

楼主(2020-09-10):
西门子阀门定位器安装

①安装过程

1.观察阀的行程,使用的行程指针在50%处。

2.观察阀门定位器的反馈杆是否水平。

3.观察阀门定位器的指示数

2.调试过程

1.长按方式键5秒钟,进入组态方式。

2.在第一项中选择直行程或角行程.。Way/Turm

3.在第二项中选择9或33,当行程大于20mm时选择90,小于20mm时选择33。

4.直接进入第七项,在第七项中选择阀门定位器的正反作用。正作用FALL反作用rise。

5.直接跳到第38项(与第七项一致)。

6.进入第39项,选择(uP do).

7.返回第四项进行初始化,长按“+”5秒,系统进行自动初始化调试。

8.等待大约8-10分钟,系统调试完毕。

9.按方式键5秒钟以上回到运行状态(在出现MAN时)

10.按方式键一下,回到自动运行状态。

11.OK结束

②安装介绍

阀门定位器是气动阀门里用来调节流量所必备的一个重要附件,一般与气动执行机构配套使用,通过接收控制器或控制系统中4-20mA的相关信号,来控制阀门的开度大小,从而达到控制管道介质的各项工艺参数。

1.一般气动执行机构轴的高度(H)可分为20、30、50mm三种,确认执行机构轴的高度后,可以组装支架。

2、用六角头螺栓把支架连接到执行机构的支架上,连接在执行机构的支架上的孔径是6mm,因此得选用适当的螺丝。为了防止螺丝被振动等因素松懈,使用弹簧垫圈或其它方法安装。支架的安装方向根据使用条件不同,执行机构配管和阀门定位器配管方向一致的方向安装。

3、把执行机构轴的回转位置对准起始位置,即开度的0%位置。当执行机构是利用弹簧的单作用气缸时,如果不输入气源压力,则气缸轴始终返回到起始点,因此很容易确认。当双作用气缸时,参照气缸说明书,确认是顺时针旋转还是逆时针旋转,或输入空压时气缸轴的回转方向来判断。

4、设定好叉形杆后,顺时针方向拧紧叉形杆下面的固定螺丝。把萨姆森阀门定位器安装在支架上。当放置在支架上方时,主轴下面的固定梢对准叉形杆上方的中心孔内,同时把主轴反馈杆上的连接棒插入到叉形杆的插槽。这主要是为了让阀门定位器的主轴和气缸轴的中心一致,如果中心没有对准,那么阀门定位器的主轴上产生负荷力,影响产品的内构成,因此要正确对准中心。

5、用六角螺栓和垫圈固定萨姆森阀门定位器和支架,固定螺栓时不要依次完全拧紧螺栓,而要把4个螺栓拧到一定程度后,确认阀门定位器的正确位置后在拧紧4个螺栓。

在调节阀的附属装置中产品详细说明主要、实用的是阀门定位器。阀门定位器是调节阀的关键附件之一。它具有阀门定位功能,既克服阀杆摩擦力,又可以克服因介质压力变化而引起的不平衡力,从而能够使阀门快速的跟随,并对应于调节器输出的控制信号,实现调节阀快速定位,提升其调节品质。随着智能仪表技术的发展,智能技术、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传统仪表中,大大提高了仪表的功能与性能。

值是否为50%,若不是则手动调整旋钮,使数值尽可能调到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