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无刷电机制动

楼主(2020-09-10):
直流伺服无刷电机减速时,电机反向发电,导致电机驱动器报供电电压过高故障,驱动器没有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外接电压传感器采集控制器电压,当电压达到一定值后接通一个制动电阻,测试后,1.发现减速瞬间制动电阻接通了但是驱动器仍会报供电电压过高故障;2.采集到的电压未达到报警电压,驱动器也会报供电电压过高故障,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是否电阻选的大了。你设定的制动起始电压/电机额定电流----制动电阻在这附近选。

电阻选小了,接入后电压仍然会超过报警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电阻选的大了。你设定的制动起始电压/电机额定电流----制动电阻在这附近选。电阻选小了,接入后电压仍然会超过报警电压。...



驱动器电源输入端直接接电阻,一直接通时是正常的,不会出现过压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