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artdrive的安装教程

楼主(2020-09-10):
现在想学习西门子伺服的控制,但是不知道Startdrive怎么装,也没有找到安装教程,求一份安装教程?V14的

网友A:
论坛搜索一下,如果实在没有,可以花点费用从某宝上获取到的,一般都会有安装教程。

网友B:
这个在西门子官网有安装包的,,我这边也有,你下载安装包,安装教程就是傻瓜式安装的,。。。

就跟普通安装软件差不多的。。。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nDhxxm3Udw63BH00PvP1A
提取码:5j61

网友C:
你下载的是Startdrive5.3软件的还是博图Startdrive?博图Startdrive只要安装博图V16版,自带的有Startdrive,不过Startdrive的版本是4.8以后的,4.8以前的只能用Startdrive软件,安装要求操作系统是专业纯净版以上。我自己用的操作系统是win7 64位旗舰版SP1。一定不要用GOSHT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