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了解一下低压电缆故障测试仪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0-09-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低压电缆故障测试仪的使用方法吧

  ⒈ 如何探测路径:

  ⑴ 将发射机按方式连接,黑输出端接大地,红输出端接被测电缆的零线,如接其它相需将终端接大地。一般是从电缆末端向配电柜方向加信号。

  ⑵ "绝缘电阻-信号输出"拨向信号输出,将控制选择开关拨向拨向"路由"档中的音频(一般选择音频,射频适用于近距离的硬化路面和有干扰的场合)。

  ⑶将接收机中的"射频-音频"拨向与发射机相对应的挡位,当"控制选择开关"拨向"零值"时,选择音频接收被测电缆的正上方接收到的声音小,当"控制选择开关"拨向"峰值"时,选择射频接收被测电缆的正上方接收到的声音大。测试时调节接收调节,使得接收到的信号清晰,声音不能太大。

  ⒉ 如何探测埋深:

  将发射机按音频信号输出时,将接收机的天线盒放在被测电缆的正上方的地上,将"控制选择开关"拨向设定,调节"接收调节"旋钮使接收机的表头指针指向设定位置,再将"控制选择开关"拨向峰值,然后缓慢垂直向上移动接收机,观察接收机的表头,当表头指针回到设定位置时,接收机所移动的高度就是埋深。

  ⒊ 如何进行故障定位:

  如果被测电缆有故障的情况下,选择故障严重的相作为测试相。则将发射机按图2连接,将"控制开关"置向"故障"中的音频或射频,同时将接收机的"射频-音频"置向与发射机相对应的信号;

  装好探测弓,用双Q线连接故障插孔和探测弓,打开仪器电源,在发射机跟前应能接收到清晰的信号,再到接地桩跟前将探测弓插入地上(在地线和仪器之间),接收机的表头应有稳定的指示(应该指向远端),说明仪器正常;

  接下来就是沿着电缆的路径向前去探测故障点了,每隔3-4米探测一下,观察接收机的表头有没有稳定的指示(探测时,将探测弓放稳且反转测两次,观察表头指示,如果不稳定,来回摆动,说明附近没有故障点,继续往前测),当表头指示的颜色与探测弓指前方的颜色相同时,说明故障点在前面,相反则说明故障点在后面,也就是走过了故障点,应反向探寻,找到指针转换点时,也就找到故障点了。

  ⒋如何查找断线不接地的故障:

  将发射机档位打到故障射频输出,接收机打到峰值,用射频找路径的方法,在路径的旁边调节接收旋钮,使的接收机的声音小并且收到的射频信号清晰,指针应该指向红区较小的位置,然后沿路径方向向前并左右来回平稳移动接收机,观察表头的变化,在断线点以前,电缆的正上方声音变大同时表头摆向绿区且指向大,当走过断线点以后,表头就不会摆向绿区同时信号突然衰减消失,这样仔细找到表头不摆动的点,这里就是断线故障点了。

  ⒌如何区分主、次要故障点:

  将发射机的档位打到故障音频,接收机的档位打到峰值位置,此时表头指向绿区,在电缆正上方调节接收旋钮,使表头浮起来,然后沿着路径平稳向前走,观察表头的变化,在主要故障点处,表头从绿区指向红区,在次要故障点处,表头不会从绿区摆向红区(或摆动的幅度没有前者大),这样就可以判断出真正的故障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