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zidc定位器起点与终点的调整方法

楼主(2020-09-11):
 大家在使用tzidc定位器的时候,需要对定位器的终点以及起点进行调整,这样可以使定位器的测量更加准确,也可以减少其他故障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以20mA为例为大家介绍下定位器的终点以及起点的介绍。

  tzidc定位器起点的调整(以20mA为例):

  观察电流表调整输入信号到起点20mA。拧零点调整螺丝直至调节阀从其起始位置刚刚开始移动时为止。增加输入信号然后再慢慢减少输入信号至起始点20mA,检查阀门是否在刚好20mA时开始移动。用零点调整螺丝来校正偏差:逆时针方向旋转。调节阀在大于20mA时开始动作,调节阀在小于20mA时开始动作顺时针方向旋转。

  tzidc定位器终点的调整(以4mA为例):

  在调整好起点之后,使用电流表调整输入信号至终点值4mA当终点值刚好为4mA时,观察tzidc定位器阀门上的行程指示器是否已通过100%的行程以及终点的阀杆是否处于静止状态。如终点值不正确,将输入信号调整为20mA并拧零点调整螺丝直至所需的信号压力在压力表上显示出来为止。从而移销钉以校正信号。如果没有压力表可用,使用替代物将起点调整为19.5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