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定位器出现阀不动作不能自动调节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09-11):
 ABB定位器在使用的时候,需要了解其安装注意事项。若不注意,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影响定位器的运行以及测量结果。那下边小编就具体为大家介绍下。

  abb定位器若出现阀不动作,面板均正常,但没有输出,判断为I/P模块坏,于是更换I/P模块,但是更换后阀只能在手动情况下动作,不能自动调节。

  解决方法:进入组态菜单后,查看各参数设定情况均正常。于是决定对其进行出厂恢复功能,进入菜单激活安全位的设置项,而后进入进行出厂设定项的激活,最后进行自整定,问题得到解决。可以从该方案中推断,因为定位器中带有存储芯片,对每一台定位器中I/P模块均具有信息识别的功能,当更换另一块后就可能会出现识别不了的情况,加之现场使用的ABB定位器有两种版本,故而造成更换后定位器无法自整定,以致阀不动作的现象。

  abb定位器安装前的注意事项:

  1、在更换I/P模块时要装好相应的垫圈,所以要注意定位器密封性良好的问题;

  2、根据现场需要选用双作用和单作用定位器;

  3、在现场安装时要注意用的是背面的排气口还是定位输出口是OUT1/2,若用是OUT口则将背面排气口堵住,反之应堵住OUT口,拧下背面排气口的螺丝,否则会出现定位器没有输出以致调节阀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