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偏摆伺服送料机?

楼主(2020-09-11):
什么是偏摆伺服送料机呢?

  偏摆伺服送料机伺服送料机中的一种,其由一组PLC控制两套伺服马达,特点是送料机在直线送料的同时, 机头可左右偏摆移位,实现左右偏摆送料功能,主要用于圆片、异型材等特别落料冲压加工生产,可大幅度 提升材料利用率。

为什么要使用偏摆伺服送料机

目前可搭配冲床使用的送料机很多,常用的就有空气自动送料器、滚轮送料器、伺服送料机、三合一送料机等, 不过这类型的送料机使用都是沿着一个方向向前定量送料,也只具备单方向送料功能。这种送料机对于圆形、异型材 的冲压落料来说,材料浪费大。

  由于冲压部件多为圆形(例如下圆形或圆形产品),冲压这类产品时使用材料宽度必须大于圆形产品直径, 冲压后取出圆形部件后所剩边缘材料(单列多孔状)面积很大、难以利用,只能作为边角料处理,材料利用率低, 材料成本很难控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为此类冲压同时具备双向送料机能的双向伺服送料机。

  偏摆伺服送料机是怎么工作的?

  偏摆伺服送料机和标准送料机一样,操作也是在触摸屏上设定,只是需多设定偏摆的距离、次数或者圆片的直径(两种编程方式)。 然后在实际冲压时使用比圆形冲压部件直径宽几倍的卷料,然后通过设定可使冲压落料的各个圆形产品在材料上圆圆互切排列, 那么冲压材料利用率会大幅度提高,通常使用偏摆伺服送料机偏摆3次可节约材料成本约10%

网友A(2020-10-27):
很专业嘛,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