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如何实现远程控制

楼主(2020-09-12):
用DCS远程控制一个温度控制器,能控制温度的上升与下降。需要几芯电缆连接DCS与温度控制器?

网友A:
DCS和温控连接可采用Modbus-RTU(RS485)的方式进行通信,主流的温控仪表都支持这种通信方式。

温控仪表与DCS系统连接采用2芯屏蔽线缆即可。

若仪表供电也由DCS供电,则需增加两根电源线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