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报警求助

楼主(2020-09-12):
这个问题是不是要更换放大器,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吗?线路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A:
来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高手都不出来吗?分享一下经验嘛

网友B:
 按照报警资料书上的有关插头都重新拔插检查了吗,一般都是插头松动的原因,不行的话可以换一下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报警资料书上的有关插头都重新拔插检查了吗,一般都是插头松动的原因,不行的话可以换一下放大器。...



感谢回复,我把其他轴的放大器换一下试试

网友C(2023-09-16):
帖子加精,已收录很实用,感谢各位!!!!!

网友D:
看看动力线是不是接触不好,之前也遇到过,直接换了新的对接头好了

网友E(2023-10-18):
这个代码找故障说明书就是换放大器,排查的话换放大器最方便,换了没用才找线路了,查线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