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式起重机常见故障的排除实例

楼主(2020-09-12):
靖江市起重设备厂

门式起重机械在使用过程中,机械零部件、电气控制和液压系统的元器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有形磨损,并引发故障,导致同一故障的原因不可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要对门式起重机故障进行认真分析,准确地查找真正的故障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消除故障的方法来排除,从而恢复门式起重机故障点的技术性能。

 门式起重机常见故障的原因及排除方法

 金属结构部分故障

1.主梁腹板或盖板发生疲劳裂纹

 长期超载使用是导致主梁腹板或盖板发生疲劳裂纹故障是的主要原因。

 检查发现疲劳裂纹不大于0.1mm时,可用砂轮将其磨平;对于较大的裂纹,可在裂纹两端钻8mm小孔,然后沿裂纹两侧开60°坡口进行补焊。重要受力构件应用加强板补焊以保证其强度。

 2.主梁各拼接焊缝脱焊

 在生产时,原焊接质量差,存在焊接缺陷,使用焊条进行补焊;修理时,因焊接工艺不当,产生残余应力或长期超载使用等应采用合理工艺对脱焊处行打磨然后再进行焊接,并在以后使用时严禁超载。

 3.主梁腹板有波浪形变形

 原因是焊接工艺不当产生焊接内应力,或超负荷使用使腹板局部失稳。

若发现此故障时,可采用乙炔焊局部加热,再用锤击消除其变形内应力。严禁超负荷使用起重机。经火焰矫正后腹板局部失稳所产生的波浪变形即可消除。

 4.主梁旁弯变形

 起重机制造时焊接工艺不当,焊接内应力与工作应力叠加所致变形应使用乙炔焊在主梁的凸起侧加热并配以适当顶具和拉具,用火焰矫正法消除起重机的旁弯变形。因运输和存放不当造成的主梁旁弯变形,除用火焰矫正法消除起重机旁弯,还应在今后使用正确方法运输和存放起重机,避免旁弯变形的再次发生。

 5.主梁下沉变形

 起重机主梁结构内应力过大,起重机存放运输不当,超载使用起重机,或使用环境恶劣,受热效应影响过大等都可能会造成主梁下沉变形。可采用乙炔焊烤矫正变形处再沿主梁下盖板用槽钢加固,下沉变形即可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