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峰值,谷值,均值处理

楼主(2020-09-12):
最近碰到一个项目要求采集模拟量峰值 谷值 平均值 并记录保存,请教怎么进行数据处理微信截图_20200912134215.png

网友A:
PLC难以实现的峰谷值

网友B:
信捷的用C做比较简单了

网友A:
定时中断采集就是了,采集存入数组,拍个序,输出最大值就是了

网友A:
 要求低,可以用PLC,高的话10MS内就采集了1024个点,PLC就很悬了,单片机完全没问题

网友C:
谷值用冒泡法吧,在一定时间内采集最大或最小值

网友A:
采集信号有直流信号,交流信号之分的,直流信号随便采样几个点就是了,交流信号,像正玄波你采样到峰值,精度高,采样频率得高的,

网友D:
还是用C功能块最简单了!

网友E:
学习学习  看看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C功能块最简单了!】进行回复:有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中断采集就是了,采集存入数组,拍个序,输出最大值就是了】进行回复:最大值能采集到,我是测试压力泵重启压力的值,也就是谷值,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捷的用C做比较简单了

C功能块 帮忙看下这样写对不

网友F:
T9单位是100ms T9 K1是0.1s,你这样是0.2s=200ms 采集一次,不是2ms。。XC系列程序长一点,一个扫描周期都5-6ms了,要定时中断采集。

网友G:
定时采集进入数组,并且实时排序,,峰值,和谷值,平均值不就出来了

网友H(2020-10-15):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I(2022-09-29):
结果如何了

网友I: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J:
楼主解决了 望帮忙指点下 也碰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