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接地端问题

楼主(2020-09-12):
如果伺服控制器所在的控制柜,由于其他电器元件有漏电问题,造成控制柜有漏电电压,这时候,将伺服控制器的接地端接到机柜,会不会对伺服驱动器和电机运行造成影响?

网友A:
是变频器漏电的吧

网友B:
还是找到漏电的来源,这样可能损害伺服驱动器的,,

网友C:
所有设备做好对地等电位即可

网友D(2020-10-13):
遇到过  变频器会有漏电 伺服运行短时间没有问题  长时间估计会有损伤的 只要接地做好就行

网友E:
所有设备做好对地等电位,然后最好解决漏电故障

网友F:
一般接地就可以,不会损坏。

网友G:
既然是"由于其他电器元件有漏电问题,造成控制柜有漏电电压“,应该可以认为控制柜本身没有真正良好的接地。

将伺服控制器的接地端接到机柜”,在没有实际的接地,只是将所有接地点连在一起的话,有很大机会造成地线的串扰。这种串扰对伺服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对其它的低压的电器元件、低压信号的传输可能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