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与smart700ie通信

楼主(2020-09-12):
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s7-1200怎么和smart700ie  v3进行Modbus RTU通信?什么我一直连不上,通信不成功

网友A:
s7-1200和smart700ie 组合,就是给自己增加编程工作量

网友B:
这样的组合也是有特点了,而且还要走Modbus协议,工作量可想而知。

屏做Modbus主站、PLC做Modbus从站

通信协议选好,看看是Modbus RTU还是Modbus TCP,还要看看这款屏是否支持Modbus TCP

网友C:
V3的触摸屏是阉割版的,不支持以太网和1200连接,需要做协议转换。

楼主(2020-11-19):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组合也是有特点了,而且还要走Modbus协议,工作量可想而知。屏做Modbus主站、PLC做Modbus从站通信协议选好,看看是Modbus RTU还是Modbus TCP,还要看看这款屏是否支...

        -----------------------------------------------------------------已经解决了,谢谢!客户指定的屏,只能硬着头皮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3的触摸屏是阉割版的,不支持以太网和1200连接,需要做协议转换。...



是的,用的RTU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组合也是有特点了,而且还要走Modbus协议,工作量可想而知。屏做Modbus主站、PLC做Modbus从站通信协议选好,看看是Modbus RTU还是Modbus TCP,还要看看这款屏是否支...



用RTU通讯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以太网通讯好了。我们做过一个项目,还可以的。



谢谢了!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1200和smart700ie 组合,就是给自己增加编程工作量...



是的,客户指定的屏

网友E:
smart700ie  v3不是有以太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