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台达PLC与触摸屏的连接

楼主(2020-09-13):
2块台达PLC  DVP32ES与触摸屏采用一条屏蔽线连接  其中一块PLC坏了  更换后该PLC的数据未在触摸屏显示  是不是还要设置通讯参数  ??

网友A:
通信参数是要设置的,包括数据位、校验方式、停止位、波特率、站号、通信协议等。

网友B:
回答正确的是的需要设置,具体设置可以参加触摸屏配置尤其是485 232设置 波特率啥的。

楼主:
触摸屏未更换  参数也要重设吗  只是换了PLC

网友C:
触摸屏没报错的话,要么通讯错误关闭了;要么就是这些参数关联到其它设置参数?最好PLC,屏的程式都确认下

网友D:
更换PLC之后,除重新下载程序外,还需下载参数配置部分(包含硬件组态、网络配置等)。关注下地址位、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波特率、站号、通信协议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触摸屏未更换  参数也要重设吗  只是换了PLC



需要的,因为数据都是保存在PLC里面的,不是触摸屏里面。触摸屏只是显示和设置寄存器值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换PLC之后,除重新下载程序外,还需下载参数配置部分(包含硬件组态、网络配置等)。关注下地址位、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波特率、站号、通信协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