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4C接电源后PLC指示灯全无反应

楼主(2020-09-13):
新买的西门子1214C DC/DC/DC plc

接上24V电源,PLC24V电源输出有24V电压,但PLC本体上所有指示灯都不亮!谁预见过这中情况,是哪里坏了?欢迎讨论

网友A:
哪都没坏,是你接错线咯

网友B:
接线拍照看看。有可能是接错了

网友C:
PLC的输出没有使能?

公共线接了没?

网友D:
线接的有问题吧

网友E(2022-01-05):
悄悄的告诉你,你是不是接了好几次了     里面的I/0板的保险 爆了    你去换一个吧

网友F:
线接错了吧

网友G(2022-02-26):
应该之前被接220v电源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