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第一次见这种充电回路,心里没底!

楼主(2020-09-13):
上述是基于ACS800,天讯生产的采煤机中压变频器的主回路结构图。(网上找的图,实际和图上接近一致。)

目前有两点问题:

1、未见过这种预充电方式。麻烦请业界前辈指点一下其原理及利弊。

2、该变频内主回路电解电容为1800V270UF*4;耐压足够,4支电容并联。不需要均压电阻。但在机器内部有一UPT/400A 70KJ  的无感功率电阻器。阻值70K。(该机器之前已有其余人拆卸,电阻器未连接)。请业界前辈指点一下 该电阻器作用。

网友A:
看电阻器功率,大于5W的肯定是主电路充电电容的放电电阻

网友B:
限制充电电流的,没充电电阻,电流上升快,对电容不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阻器功率,大于5W的肯定是主电路充电电容的放电电阻

麻烦,还请问,你说的放电电阻具体接线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制充电电流的,没充电电阻,电流上升快,对电容不利

还请详细指导一下!那个跟接触器并联的电阻,我不可以理解为充电电阻吗?

网友A:
并联在主回路接触器触头的电阻(一般小功率变频器是几十欧姆大功率变频器就是几欧姆)是上电预充电电阻,这个70K的电阻,用兔子脑袋都知道是放电电阻

网友C:
变频器刚上电时,电容的充电电流很大,那个电阻就是一个大功率的限流电阻,当充电电流变小的时候,K1吸合,触点导通,相当断开电阻,变频器上很常见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在主回路接触器触头的电阻(一般小功率变频器是几十欧姆大功率变频器就是几欧姆)是上电预充电电阻,这个70K的电阻,用兔子脑袋都知道是放电电阻

请教放电电阻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刚上电时,电容的充电电流很大,那个电阻就是一个大功率的限流电阻,当充电电流变小的时候,K1吸合,触点导通,相当断开电阻,变频器上很常见的电路

预充电电阻一般不都是在直流测加装吗?

网友D:
直流测做的话,接触器也需要内置进去的;放电电阻以前看到的就在母线上(和电容并联),只是阻值比较大,实际功耗也不大,不怎么影响整体效率

网友E:
如果的外置的有可能是制动电阻,一般情况下在停机过程中负载的惯性较在时,为避免电机变成发电机对变频器进行反充电造成变频器内部器件产生高压损坏,而加的制动电阻进行吸收这部分能量

网友B:
接触器并联的那个就是充电电阻,开机的时候充电,直流电压上来后在合闸接触器把电阻旁路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阻器功率,大于5W的肯定是主电路充电电容的放电电阻

放电电阻就是直接并联到母线上?

网友F:
充电电阻,也叫启动电阻,这是四象限电路,除了再生对电网充电之外,其余和二象限电路没啥区别。

网友G:
和接触器主回路并联,当然是放电电阻。一定要接回去

网友H(2020-10-22):
充电电阻吧,预充电回路用的,不然启动的时候短路啊,用这个限制电流的,完成充电后接触器吸合短接这个电阻。现在好点的都不用这种预充电回路了。大功率启动的时候嘭一声,就是这个接触器,用这个基本可以判断变频器的等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