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ST编程技术指导

楼主(2020-09-13):
本人PLC新手,有多年高级语言经验, 在用三菱PLC做一个小项目,ST语言编写,

主要是控制设备轮转和读取设备参数,常会碰到一些问题,自己琢磨比较费时间

求论坛里ST熟手指导,时间大概1-2周,业余或者上班时间都可以,有意请联系。

网友A:
用  SCL  FBD写不好 非要ST语言吗

网友B:
我去,我也想搞撞机了

网友C:
rockwell  logix 5000我用ST,博途SCL我也用。三菱没用过

网友D:
三菱ST会一点,没有西门子的SCL好用,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E:
三菱ST不怎么好用,但基本的可以互相交流交流

网友F:
这个是我用三菱的ST语言写的功能块(水处理行业用的)给你参考一下。

(*////////////////////////////////////////////////////启动////////////////////////////////////////////*)

R2(CLK:=SM412);

R1(CLK:=自动启动);

IF R1.Q THEN

Pump_Condition:=1;

END_IF;

IF NOT 自动启动 THEN

Pump_Condition:=0;

END_IF;

(*////////////////////////////////////////////////////液位////////////////////////////////////////////*)

IF  低液位 THEN

Level_In := FALSE;

ELSIF  高液位 OR R1.Q   THEN

Level_In := TRUE;

END_IF;

(*/////////////////////////////////////////////////////开始计时////////////////////////////////////////////*)

IF 自动启动 AND 急停 AND  Level_In AND  (泵1自动_手动 OR 泵2自动_手动  )THEN

IF r2.q  THEN

Pump_TimePV_Sec:= Pump_TimePV_Sec+1;

END_IF;

IF Pump_TimePV_Sec>=60 THEN

Pump_TimePV_Minute:=Pump_TimePV_Minute+1;

Pump_TimePV_Sec:=0;

END_IF;

IF Pump_TimePV_Minute>=60 THEN

Pump_TimePV_Hour:=Pump_TimePV_Hour+1;

Pump_TimePV_Minute:=0;

END_IF;

END_IF;

(*////////////////////////////////////////////////////计时1#泵运行时间到判断////////////////////////////////////////////*)

IF Pump_Condition=1  AND  ((Pump_TimePV_Minute >= Pump1_RunTime_Minute AND Pump_TimePV_Hour >= Pump1_RunTime_Hour) OR (Pump_TimePV_Hour > Pump1_RunTime_Hour)) THEN

Pump_Condition:= 2;

Pump_TimePV_Sec:=0;

Pump_TimePV_Minute:=0;

Pump_TimePV_Hour:=0;

END_IF;

(*////////////////////////////////////////////////////计时1#泵停止时间到判断////////////////////////////////////////////;*)

IF Pump_Condition=2  AND   ((Pump_TimePV_Minute >= Pump1_StopTime_Minute AND Pump_TimePV_Hour >= Pump1_StopTime_Hour) OR (Pump_TimePV_Hour > Pump1_StopTime_Hour)) THEN

Pump_Condition:= 3;

Pump_TimePV_Sec:=0;

Pump_TimePV_Minute:=0;

Pump_TimePV_Hour:=0;

END_IF;

(*/////////////////////////////////////////////////////计时2#泵启动时间到判断////////////////////////////////////////////*)

IF Pump_Condition=3 AND ((Pump_TimePV_Minute >= Pump2_RunTime_Minute AND Pump_TimePV_Hour >= Pump2_RunTime_Hour) OR (Pump_TimePV_Hour > Pump2_RunTime_Hour)) THEN

Pump_Condition:= 4;

Pump_TimePV_Sec:=0;

Pump_TimePV_Minute:=0;

Pump_TimePV_Hour:=0;

END_IF;

(*/////////////////////////////////////////////////////计时2#泵停止时间到判断////////////////////////////////////////////*)

IF Pump_Condition=4 AND ((Pump_TimePV_Minute >= Pump1_StopTime_Minute AND Pump_TimePV_Hour >= Pump1_StopTime_Hour) OR (Pump_TimePV_Hour > Pump1_StopTime_Hour)) THEN

Pump_Condition:= 1;

Pump_TimePV_Sec:=0;

Pump_TimePV_Minute:=0;

Pump_TimePV_Hour:=0;

END_IF;

(*/////////////////////////////////////////////////////1#泵故障和手动切换2#泵////////////////////////////////////////////*)

IF Pump_Condition=1  AND (NOT 泵1自动_手动 OR Pump1_Fault) THEN

Pump_Condition:= 3;

END_IF;

(*/////////////////////////////////////////////////////2#泵故障和手动切换1#泵////////////////////////////////////////////*)

IF Pump_Condition=3 AND (NOT 泵2自动_手动 OR Pump2_Fault) THEN

Pump_Condition:= 1;

END_IF;

(*/////////////////////////////////////////////////////1#泵输出////////////////////////////////////////////*)

Pump1_Out:= 急停 AND NOT Pump1_Fault AND ((Level_In AND 自动启动 AND 泵1自动_手动 AND NOT Pump1_Fault AND Pump_Condition=1) OR (NOT 泵1自动_手动 AND Pump1_Hand ));

(*/////////////////////////////////////////////////////2#泵输出////////////////////////////////////////////*)

Pump2_Out:= 急停 AND NOT Pump2_Fault AND ((Level_In AND 自动启动 AND 泵2自动_手动 AND NOT Pump1_Fault AND Pump_Condition=3) OR (NOT 泵2自动_手动 AND Pump2_Hand ));

;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  SCL  FBD写不好 非要ST语言吗



人家是三菱的,你说的我是西门子的,西门子SCL语言跟三菱的ST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H:
结构文本都相同,只是部分指令用法有差异而已

网友I:
互相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