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控件操作

楼主(2020-09-13):
我用按钮的“按下脚本”或“抬起脚本”或者事件策略去执行比如:用户窗口.曲线界面.控件5.ClearData( )。这样一段程序,在控件所在的界面能执行,但是在其他界面不能执行,我现在想要的是在事件策略能执行。有没有人知道要怎么弄

哈哈哈,感谢ozoner道友的帮助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这样的方法去随便改一个界面的控件的TEXT属性都执行不了,临时用.控件4.Text="4",是不是因为没有识别到控件所在的界面啊...



临时用.控件4.Text="4" 这样直接给控件属性赋值不对的。

要使用变量来赋值,像这样:

    A=“4”

    临时用.控件4.Text=A

再试试看。

楼主:
我用这样的方法去随便改一个界面的控件的TEXT属性都执行不了,临时用.控件4.Text="4",是不是因为没有识别到控件所在的界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沉沉的哀怜"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我用这样的方法去随便改一个界面的控件的TEXT属性都执行不了,临时用.控件4.Text="4",是不是因为没有识别到控件所在的界面啊......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沉沉的哀怜"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我用这样的方法去随便改一个界面的控件的TEXT属性都执行不了,临时用.控件4.Text="4",是不是因为没有识别到控件所在的界面啊......



那个不重要,我现在是用户窗口.曲线界面.控件5.ClearData( )这条脚本走不下去,也就是不在控件界面时,我用事件策略做一个触发信号,脚本处理完后把信号复位,但是ClearData这条函数就没执行,脚本就卡在这个位置,信号也没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ozoner"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沉沉的哀怜"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我用这样的方法去随便改一个界面的控件的TEXT属性都执行不了,临时用.控件...



触发事件信号是什么?来自PLC吗?

具体要看你的程序了,方便的话最好是传上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