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能同时跟s7200和s7200smart通讯吗?

楼主(2020-09-13):
请教各位大师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能够同时通讯的,但需要进行什么设置吗?还是说简单的添加一个s7200smart的plc就够了。帮帮忙。。。。

网友A:
一个是以太网通信,一个是PPI通信或者串口通信,你可以新建多个通信对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以太网通信,一个是PPI通信或者串口通信,你可以新建多个通信对象就行了...



之前的s7200走的tcp,我需要加一个smart的plc也是走tcp,只需要额外建立一个对象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