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分享】现场调试你遇见最无助的事情有哪些?

楼主(2020-09-14):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本来出差前自以为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想到了,自以为该带的资料和工具都带齐了。可是到了现场后或者随着项目推进发现还是少拿了一些东西。

有时候事情看起来虽小,但是在现场那种环境下。不可能短时间内获取到,因此很可能影响了整个项目进展。

比如:

1、出差前带了一个24V中继,发现现场却是220V电压。现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有钱都没地方买!一时间是不是觉得无奈!?

2、出厂前本来粗调OK的项目,发到现场发现开不了机。匆忙赶到现场检测发现是现场传感器运输过程损坏,因为没有备件只能在现场等待。是不是有些郁闷!?

3、现场维护设备发现程序被上锁,试尽各种办法就是解不开?询问以前同事也都不知道。刹那间是不是觉得特无助!?

……………………………………

现场的事情,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总有一些在意料之外。

现场调试你都遇见过哪些自认为无助的奇葩事情,拿出来分享一下。最后这些事情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分享有奖:有效参与30-100积分等你拿。

网友A:
没有过一失,因为本人聪明绝顶

网友B:
2002年,刚加入新公司,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差,单位安排我去现场更换一台变频器。因为首次接触变频器,走时同事交代我怎样设置,并且做了通电演示,带一本用户手册,一台变频器就信心满满的出发去了现场。到后,对操作员口中所谓“坏了的变频器”没多看就直接更换,结果带过来的变频器换上后竟然黑屏不工作,一下子陷入了无助之中……

幸好,换下来的所谓坏了的变频器,只是不受外部端子启动,面板启动正常,立马又换上原来的变频器,设置成面板启动,不至于影响客户开机生产,马上松了口气,紧张无助的心情缓解了。

幸甚,设备机械部分也需要维修,我这边没有了压力,于是整天抱着变频器手册,设备图纸看,足足翻看了一个星期,从一无所知到知其所以然,然后很自信的去了现场,对着图纸立马找到了问题,变频器启动信号线被改接了。变频器启动信号继电器吸合后,连接一组常开点的两根线,一根线位置正常,另一根线错接到另外的一组触点上,导致启动变频器时,明明听到看到继电器吸合了,变频器就是不运行。

首次出马,时间充裕,环境尚可,自己能独立完成任务,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瞬间心情无限好!

后来每次想起此事。就感觉冥冥之中,上苍对我眷恋有加,首次稀里糊涂出差,由无奈无助错愕到平静再到欣喜,那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因为我们经过的大多现场,只有催促与指责,没有宽容与理解。

网友C:
一.现场要用万用表时,拿出来发现电池没电了,而且是2块3V纽扣电池。只好白跑一趟。

二.调试温控仪表,要设定参数,翻遍所带的东西,没找到仪表手册。又白跑一趟。

三.调试数控系统,其他工作做完了,要连接笔记本传程序,发现数据线带错了。休息吧!正好累了。

非常多,不胜枚举。

网友D:
最无助就是给A方出差调试配电柜,结果因为A方买的B方的配电柜,B方不提供任何支持,包括图纸,只能自己现场捋线解决。

网友E:
去高寒地区一个现场安装调试,不小心万用表给冻坏了。

网友F:
1、旧设备改造,没有图纸搞过一次;70年代国企进口的意大利细梳机,淘汰下来;私企老板买下来,电控整体更换;搞了3天两夜,一个一个IO确认;

2、中途接手别人的项目,编程习惯不一样,最后基本都是重新写;

3、设备完成后,发到客户现场,甲方验收要求改,结局都是改(谁叫客户是上帝,这个可能还好);遇到不懂的对方领导,提出的无理要求,就尴尬了;

4、维修调试时,忘了带工具或者PLC和触摸屏死活连线不上;

网友G:
最烦的就是改造项目。没图纸的那种,比重新做一次还麻烦,有时候看那些线号模糊的线都头大

尴尬事:

电缆线选小了

图纸线号重复

还有现场不敢上高空,恐高

电控柜太大安装现场放不下

网友H:
甲方让做数据采集,设备是老外的,没有任何技术支持,只有一本电气图纸!

无奈根据经验挨个DB块与现场触摸屏实际数据对比,猜出工艺参数来!

网友I:
活儿干完了,高兴至极;返回时才发现,路上没车了,这荒山野岭的可咋办呀,最后只能徒步往回走(要是当初来的时候留一下出租车的手机号多好)。

网友J:
最无助的就是因为一个工艺,某个功能始终调不出来,欲哭无泪

网友K:
18年的时候,自己独自设计的第一个方案,差点崩溃......问题有很多:①、公司为了省钱,中继使用的是杂牌,啥品牌也忘了~~质量贼差,半个月的调试过程中就坏了一个,那时刚好也快过年了,很多店面都关门了,都不好买。②、用的某牌变频器,需要高速刹车,刹车减速时间已经改成最小0.01S了,但是因为惯性,还是刹不下来。没办法,只能现场换了另一某牌的变频器了,结果换了还是不行,然后厂家的一位技术大拿直接现场修改变频器里面的程序(为了保护变频器,外部设置有些参数都不让设置,或者有个范围),结果运行测试中一台直接冒烟了,然后不死心又继续更改,结果有一台直接炸了,冒火花的炸。(我人刚好在边上,被吓死)。带了5台,玩坏了4台。。。没办法,最后用的是国外的某牌伺服电机,然后又有得玩了,现场换电机,装配控制柜 。那时想回家过年的心,从未如此强烈,公司早都放假10来天了,错过了年会,错过了优秀员工颁奖典礼。③、现场有部分使用的485通讯,得了,最麻烦的干扰问题,干扰问题也不是实时有,可能几天才出现一次,调试初期都没太关注这个问题,后来才发现。因为现场变频器很多,然后通讯线全部单独从新走,结果有时还是有干扰情况,加终端电阻,加磁环,接地,都试了,还是有。。最后是加了磁环,然后单独弄了一组接地就好了,至今也没听到客户反映说有干扰的问题。④、那是第一次独自写的程序,家里测试时,自我感觉,嗯,已经可以了。。然后现场又修修改改的,甚至有个BUG,运行了好几月才出现,还好可以远程更改。⑤、上位机软件也是公司一位软件工程师第一次编写,感觉这个项目就是我们实验品似的,然后好多好多问题,半个多月基本都是在调试这软件,最后,勉强能用了,客户早已经放假过年,我们上班没他们早,所以必须在年前就调好。年后又跑过去,修修改改软件的一些BUG,又花了半个月。那是自己手上的第一个项目,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K:
18年的时候,自己独自设计的第一个方案,差点崩溃......问题有很多:①、公司为了省钱,中继使用的是杂牌,啥品牌也忘了~~质量贼差,半个月的调试过程中就坏了一个,那时刚好也快过年了,很多店面都关门了...



厂家也是在拿他们家变频器在现场做试验了,经此一次,产品功能有了提升,好多产品功能都得在实际中不断试验,炸了4台不多

网友H:
带着万用表到达现场了,发现电池没电了!无语中……

网友L:
之前上一家某公司,用的PLC有N多种品牌类型:有三菱,台达,西门子,欧姆龙,信捷,和泉,倍福,罗克韦尔AB等等N多品牌,很多次去到现场售后,发现没有带对下载电缆线,而且资料还不全,很是坑爹,给客户感觉很不专业,去了现场啥也干不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之前上一家某公司,用的PLC有N多种品牌类型:有三菱,台达,西门子,欧姆龙,信捷,和泉,倍福,罗克韦尔AB等等N多品牌,很多次去到现场售后,发现没有带对下载电缆线,而且资料还不全,很是坑爹,给客户感觉...



PLC大杂烩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带着万用表到达现场了,发现电池没电了!无语中……

这个困难很容易克服吧。再奇怪的电池也不难买吧,有淘宝在。客户自己连一块万用表都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N:
引用 "victor329" 的回复,发表在13楼        内容: 带着万用表到达现场了,发现电池没电了!无语中……这个困难很容易克服吧。再奇怪的电池也不难买吧,有淘宝在。客户自己连一块万用表都...



那是理想状态,如果是鸟不拉屎额定地方,快递没法到的,客户也不是所有工具都有

我们之前遇到过缺几颗螺丝还得坐飞机回去拿,成本大不大

这件事还成公司教育典型了,因为现场是四川甘孜自治州的一个山里,附近根本没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