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梁起重机操作注意事项及电气故障排除

楼主(2020-09-14):
单梁起重机属于起重设备中的一种,操作时要注意要在保证设备完整的情况下才能作业,且作业时旁边禁止站人。

一、单梁起重机操作注意事项

1、单梁起重机操作之前一定要检查各种起重工具,保证起重工具的完整良好。如果起重工具有缺陷是不能够进行起重吊车工作的。

2、同样的在单梁起重机还要检查绳索的情况,必须要确认的是绳索是牢固的。而不是松散或者有断裂的。如果捆绑的是带有棱的物体,就需要在物体和绳索之间加保护物,避免绳索断裂。

3、单梁起重机需要注意的是,要找准重物的重心,不可出现斜拉的现象的。对待特殊的吊运物品,需要工作人员从旁操作。

4、吊运物体的时候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稍等片刻,待货物平稳了以后才能继续进行。重物之上禁止放杂物,也不许站人。吊运时,物体下方也不得有无关人员通过。

5、工作的安全措施要做完善,譬如,工作人员戴安全帽,要有专业人员进行统一的指挥。各部门要协调工作,当物件离地的时候需要检查一下钢丝绳等部件是否安全。如果不安全就要停机检查。

6、使用单梁起重机不能让起重的物件不得在空中做长时间的停留。

二、单梁起重机电气故障排除

1、程序检查法:单梁起重机是按照一定程序运行的,特别是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的到单梁起重机。它每个环节都有一个独立的控制电路。程序检查法就是要确认故障发生在哪个控制环节。是起升机构还是运行机构上,尽量缩小故障范围。明确排除故障方向,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有触电控制系统。

2、电阻测量法:在断电情况下,用万能表的电阻挡测量电子电路的阻止是否正常。或电气线路的通断情况,判断有无故障,因为每个电子元件的正反向阻值不同。任何一个电气元件也都有一定阻值。连接元气件的线路或开关,电阻值不是零就是无穷大,因此测量他们的阻值大小和通断情况就可以判断电子()元件的好坏。

3、电位测量法:在通电情况下,测量各电子或电气元器件的两端电位确定故障部位

4、短路连接法:当怀疑某处某个触点或某些触点故障时。可以用导线把某触点后某些触点短接后通电,观察故障现象是否消失。

5、断路法:有时单梁起重机控制线路还可能出现一些特殊故障,查找此类故障的最好方法就是断电法。即将怀疑有故障的触点断开,如果故障消失,就说明判断正确。

6、代替法:当根据以上方法查找出故障出自于某触点或某块电路板时,将有问题的元件或线路板取下。用新的元件或线路板代替,若故障消失。则判断正确;反之则需继续查找。

以上内容出自:靖江市起重设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