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显示三菱plc32位寄存器的值

楼主(2020-09-14):
比如说200000,在plc里是存在两个寄存器里,那么如何在步科触摸屏的数值元件显示出200000来

网友A:
显示dword即可

网友B:
32位的数据寄存就可以了

网友C:
这里面更改,数据宽度

网友D:
双字形式予以显示即可。

网友E:
显示改成双字节显示就可以

网友F:
步科触摸屏个人认为很差劲,我是铁定不买的!

至于数据格式,像2楼说的32位整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