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伺服送料机送料不稳定怎么办

楼主(2020-09-14):
伺服送料机是由伺服马达通过同步带轮传动送料滚筒实现精密送料,以冲床凸轮提供的放松信号经气缸快速放松消除累积误差,是目前送料精度高的送料机,通常送料精度可达±0.02mm,且操作上实现了全自动化,送料步距、送料速度设定通过触摸屏点控式操作即可简易化的完成,因此逐步取代了空气送料机、滚轮送料机成为了冲压行业主流的送料设备。

NC伺服送料机性能稳定,故障率低,只是再好的冲压设备,在实际使用中故障的出现仍是不可避免的,NC伺服送料机也不例外,其常见的故障就是送距不稳,一旦出现此故障需及时的针对性处理,防止因送料不准而造成的冲压生产损失。

NC伺服送料机送距不稳又被称为送料不准,它会大的影响冲压成品的品质。而能造成送距不稳的原因比较多,在此将会引起送距不稳的原因逐一予以说明,操作人员在遇到此故障时按说明一一排除检查即可:

1NC伺服送料机设定速度太快。NC伺服送料机因受电控系统的响应时间的限制不可能进行高速的送料,通常气动NC伺服送料机高送料速度在每分钟60-120次(具体次数因材料厚度和步距不同而有所差别),机械NC伺服送料机高送料速度在每分钟150-200次,若实际冲压速度高于此速度,会造成NC伺服送料机跟不上,而造成送错料。

2、外部气源气压过大或不够。NC伺服送料机要实现快速、稳定的放松需有稳定的气源供应,其三点组合压力表需调至4.5kg/cm2,处理方法:检查三点组合压力表是否损坏及调整压缩机压力。

3NC伺服送料机送料高度不对。冲床往往需搭配多套不同的模具来使用,不同模具其高度也可以不同,此时更换模具后需对送料机的送料高度予以调节,若调节不正确,则送料会出现歪斜与凹凸,处理方法:调整送料机的送料高度使其与模具保持水平和垂直。

4、冲床模具本身有误差或无材料切边阻挡。若冲床模具本身设计、制作有问题,也会造成送距不稳,此时可先不使用NC伺服送料机送料,而采用人工手动送料试打产品,确认是否问题出在模具本身上,若是则改模校正即可。

5NC伺服送料机送料滚筒上有冲压油。冲压生产为了防止材料与模具长时间摩擦升温造成模具寿命受损和冲压精度不准,通常会在材料进入模具前为材料涂冲压油,若冲压油进入送料滚筒之间则会造成送料打滑不准,此时对送料滚筒进行清洁擦拭即可。

6NC伺服送料机送料时间设定不对。不同模具对送料机送料时间要求是不同的,若送料时间设定太晚则会造成送料不足,此时需要重新调节冲床的送料信号凸轮角度。

7NC伺服送料机放松时间不正确。放松时间不对会造成材料送料不到位或材料后退,此时和需重新调节冲床的放松信号凸轮角度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