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ICK接近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20-09-14):
下面这一款传感器是“开口常闭”,想请教一下“开口常闭”是什么意思?是一组常闭的干触点嘛?

然后这个是它的接线图,也是只有两根线的

网友A:
就是没有感应到物体是有输出。

网友B:
真还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有感应到物体是有输出。



请问一下哪个是输出呢?BN端还是BU端?它的开关量输出又是PNP,有点搞不懂,明明就两个点

网友C:
接三根线就完了呗

网友D:
PNP 常闭    没检测到物体时DC 24V输出   检测到0V

楼主(2020-10-14):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三线吗,你还说两线接三根线就完了呗



感谢!!!我一开始看那个NC理解成了non-conformance的缩写,脑子昏掉了,其实是NORMAL CLOSED,那几天脑子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