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系列C语言功能块使用

楼主(2020-09-15):
10个变量D100,D101,D102,D103,D104,D105,D106,D107,D108,D109,对应10个标志号M100,M101,M102,M103,M104,M105,M106,M107,M108,M109,在10个变量比较,最大值置位对应的变量。这个要是用C语言功能块怎么实现呢?用梯形图写的话每比较一次都要写一次篇幅太大,所以想用C来简化下

网友A:
冒泡算法写,你这个输入输出都是对应排列的比较好写!

网友B:
没必要非要用 泡泡排序, 用C语言做个简单的比较功能块即可

网友C:
C语言简单的比较即可实现。用一个循环,比较9次即可。

网友D(2022-01-25):
数据个数输入:       W[0]

数据(整数)起始地址: W[1]

例:

TDSS D0 M0

数据个数: D0=3

数据输入: D1=2, D2=8, D3=4

结果显示: D1=2, D2=4, D3=8

**************************************************************************/

void TDSS( WORD W , BIT B )

{

  short i;

  short m;

  short n;

  for(i=W[0];i>1;i--)

for(m=1;m<i;m++)

    if(W[m]>W[m+1])

{

n=W[m];

W[m]=W[m+1];

W[m+1]=n;

}

    }

}

信捷中有现成的C块,从小到大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