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线控触摸屏报警怎么注册,窗口画面怎么弹出

楼主(2020-09-15):
请教各位前辈,显

控触摸屏报警怎么注册,窗口画面怎么弹出,报警注册时,比如W30.00的内容会自动和W40.00一样,改了W40.00后W30.00也跟着变了,窗口画面也没位地址输入口啊,怎么让他在某个位为1时自动弹出

网友A:
是用PLC控制吗?这个里面应该有控制画面切换的,报警做一个画面,PLC控制触摸屏画面切换

网友B:
用内部函数取其某一位可以不?

网友C:
新人学习一下。

网友D(2021-08-07):
显控屏多用户密码登入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