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使用压力变送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0-09-15):
    在安装使用压力变送器前应详细阅读产品样本及使用说明书,安装时压力接口不能泄露,确保量程及接线正确。压力传感器及变送器的外壳一般需接地,信号电缆线不得与动力电缆混合铺设, 传感器及变送器周围应避免有强电磁干扰。传感器及变送器在使用中应按行业规定进行周期检定。
    电容式压力变送器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方法电容式压力变送器测量部分敏感元件采用全焊接结构,部分电子电路采用波峰焊和连接器安装,整体结构坚固耐用,故障少。对于绝大多数用户来说,如果发现敏感部位的故障,一般不能自行修理,应联系厂商更换其整体组件。
    发射机部分的验证发射机测量部分产生的故障可能导致发射机没有输出或输出异常。因此,应先检查传感器敏感部位。拆下法兰,检查膜片的敏感部位是否有变形,发生损坏和漏油。拆下补偿板,不要拆下敏感部件,检查外壳上的引脚绝缘电阻,在绝缘电阻的情况下电压不超过100V不应小于100MΩ。当压力信号为范围的上限时,关闭供气,输出电压和读数值应稳定。如果输出电压下降,则变送器泄漏,可以使用肥皂和水检查泄漏部位。
    变送器电路部分检查连接电源,给定输入压力信号后,检查变送器输出电压信号状态。如果没有输出电压,应先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满足电源要求;电源和变送器与负载设备之间的接线错误。如果变送器端子没有电压或极性反转,变送器可以不输出电压信号。排除上述原因后,应进一步检查放大器电路板组件是否存在损坏;电路板连接器有或没有接触现象可以采取对正常仪器测量电压和故障仪器对应的测量电压比较方法来确定故障点,如有必要,更换有缺陷的放大器板。在流量型变送器检查的情况下,J型放大器板应特别注意采取防静电措施。
    如果施加给定的输入压力信号后变送器输出过高(大于10VDC)或输出太低(小于2.0VDC),并且输入压力信号改变并调整零点。对于这种类型的故障,请检查发射机功放板的“振荡控制电路部分”是否正常工作,但发射机测量某些敏感部件除外。高频变压器T1-12之间正常峰值电压应为25〜35VP-P;频率约32kHz。随后放大板检查运算放大器的运行情况;部件是否损坏等。这种故障需要更换放大器板。变送器在线设计和工艺装配质量要求非常严格,在实际使用中线路故障,经过验证确认后,与制造商最好的联系更换故障电路板,确保仪器的长期稳定性和可靠性。
    现场未能检查施工现场的故障,绝大多数是由于使用压力传感器和不正确的安装方法,总结出几种方式。
1.组件(孔口,远程测量接头等)堵塞或安装错误后,请采取不合理的压力点。
2.压力管泄漏或堵塞,液体灌装管中存在残留气体,或充气管中存在残留液体。在发射机的过程法兰中存在一个沉积物,形成死区。
3.变送器接线不正确,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指示表头与仪表接线端子连接处接触不良。4.没有严格按照技术要求安装,安装方式和现场环境不符合技术要求。
    以上压力传感器及变送器出现的故障都会引起变送器输出不正常或测量不准确,但经过细心检查,严格按照技术要求使用和安装,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问题都可以排除,对不能处理的故障,应将变送器送到实验室或生产厂家做进一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