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检测仪在使用前要做哪些准备

楼主(2020-09-15):
1.选择合适的电缆故障检测仪

因为电缆故障的类型很多,不同的电缆故障类型对应的电缆故障的检测方式也都是不同的,因此对于不同的电缆故障类型我们就需要选择不同的电缆故障检测仪。

2.检查电缆故障检测仪是否损坏

在使用电缆故障检测仪之前我们应该先打开电缆故障检测仪,查看电缆故障检测仪是否还能够正常启动使用,如果不能够正常启动的话我们也可以给电缆故障检测仪进行充电,然后再查看,还是不行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选择其他的电缆故障检测仪。

3.测试电缆故障检测仪多的表头是否灵敏归零

电缆故障检测仪经常使用可能会导致电缆故扎根检测仪的表头指针不能够归零,又或者电缆故障检测仪长时间不使用,表头指针的灵敏度不够。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我们在使用电缆故障检测仪进行检测的时候有着非常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