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吊安装与拆卸怎么做才安全?联筑赚为你奉上安装及拆卸施工方案

楼主(2020-09-15):
龙门吊安装与拆卸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一、龙门吊使用流程图

由于龙门吊属起重专用设备,安装、拆卸和起重作业必须明确分工,统一指挥,要设专职操作员、专职电工和专职安全检查员。要有严格的施工组织及措施,确保施工安全。操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起重机械安全技术操作规程》进行作业。

二、龙门吊安装流程图

1、施工前准备

①施工场地事先进行硬化处理,场地开阔没有与安装施工相干涉的障碍物,吊车工作区域地基坚实可靠。

②龙门吊走行线建设完成,并验收合格。

③施工人员必须熟悉施工现场,熟悉本安装方案,技术人员做好施工工序的技术安全交底。

④对配合安装吊车及人员进行资历审核及技术安全交底,配合机具进行全面检查。

⑤对所有用于安装作业的工器具进行全面检查,所有的安全装置必须齐全可靠。

⑥作业中使用的安全带、速差保护器、保险绳应经检验合格。

⑦所有施工人员必须佩戴好安全防护用品。

⑧将作业范围内规定为警戒区域,非龙门吊安装施工人员严禁入内。

2、总体安装步骤

开始→轨道复检→主梁组装→行走下横梁安装→连接支腿与行走下横梁→整体起吊龙门吊→连接支腿与主梁→操作室安装→电气系统安装→安全装置安装→整机检查→空载调试→负荷试验→结束

【具体施工工序】

  • 轨道的复检

(1)轨道应可靠固定,螺栓不得松动,压板不得变形,轨面不得有裂纹、疤痕和影响安全运行等缺陷;

(2)两轨道轨距误差不大于10mm;

(3)轨道顶面的纵向倾斜度不大于3/1000,且全行程内高低差不大于10mm,同一截面内两平行轨道的标高相对差不大于10mm;

(4)轨道接头采用对接布置;

(5)轨道接头处高低差、错牙不大于1mm;

  • 主梁组装

12米跨主梁直接吊运到预定起吊位置,待支腿拼装完成后直接采用吊车起吊提升到安装位置。

24米跨25吨、100吨主梁用吊车先将主梁左半段吊至预定位置后,位置后,进行调整支垫,然后用木方进行两侧支承,稳固并竖直后,依次进行主梁右半段的支垫固定工作,上述完成后进行主梁连接,随后对主梁进行监测工作。

  • 行走下横梁安装

用吊车将行走下横梁吊至轨道上,然后上紧夹轨器,台车侧面变速箱使用枕木支垫,走行梁两侧用方木支承稳固,并保证走行梁竖直。

  • 连接支腿与行走下横梁

用吊车将支腿依次吊至行走下横梁端部进行安装,法兰应对应出厂编号,上紧螺栓拉好风缆绳。调整手拉葫芦松紧度并测量校正支腿垂直度。

  • 主梁起吊

12吨12米跨龙门吊主梁安装采用30吨吊车整体提主梁,吊车臂长17.3米,工作半径6米,额定起重重量为13.65吨,主梁总重约10吨,单台吊车中心起吊完全满足能力要求。

25吨24米米跨龙门吊主梁安装采用80吨吊车整体提主梁,吊车臂长24米,工作半径6米,额定起重重量为32吨,主梁总重量约22吨,单台吊车中心起吊完全满足能力要求。

100吨24米跨龙门吊主梁安装采用两台80吨吊车抬升主梁,吊车臂18米,工作半径6米,单台额定起重重量为34.3吨,两台合计起重重量为68.6吨,主梁总重量约52吨,两台吊车采用抬梁方式完全满足起重要求。

起吊前要复核吊车的工作位置和作业半径,对主梁吊点、捆绑点包角位置进行检查,清除全部障碍物。单车起吊时,吊车由总指挥1人只会,吊车设监护人1人,起吊离开地面10cm,静止观察5分钟,复核桥架的重量和吊车的承载率,复核合格,使主梁落地就位。重新试验吊车刹车系统,检查没有异常问题后,吊车可以起升,指挥人员与监护人员要密切观察,使整个主梁保持水平、平稳起升,主梁吊至高于支腿上方位置时,停止起吊,回转吊车至支腿与主梁连接法兰对正进行连接。在整个起升过程中,吊车的起吊绳、吊钩要始终保持竖直。

两车抬梁时设总指1名,吊车设监护人3人,两吊车点选择对称,保持两车吊重均衡,服从指挥员口令同时起吊距离地面约10cm,静止观察5分钟,检查两车吊装是否均衡,钢丝绳角度是否满足要求,并检查刹车系统,检查没有异常后吊车开始起吊,指挥人员与监护人员要密切观察,保持两车起吊速度一致,使整个主梁保持水平、平稳起升,主梁吊至高于支腿上方位置时,停止起吊,回转吊车至支腿与主梁连接法兰对正进行连接。在起吊过程中两车动作要一致、协调。

  • 操作室安装

用吊车将操作室吊至设计位置,精确对位后进行连接。

  • 电气系统安装

依次接好操作室到两行走台梁电机的电缆,分别预留出其余各电机、各安全装置电缆接头,连接卷筒电缆到操作室、二次盘。

  • 各安全装置的完善和调整

龙门吊的安全装置主要有起重量限制器、吊钩高度限位器,走行限位,扫轨器以及端部车档等,调整起重量限制器其综合误差±5%,显示误差≤5%,调整走行限位器,其极限位置离两端各2米,调整吊钩高度限位,其动作位置距主梁部约2米。

3、整机调试

  • 试车前准备和检查

(1)按图纸尺寸和技术要求检查全机:各紧固件是否牢固,各传动机构是否精确和灵活;金属结构有无变形,钢丝绳绕绳是否正确,绳头捆扎是否牢固。

(2)检查起重机的组装是否符合要求。

(3)用兆姆表检查全部电器系统和所有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切断电路,检查操纵线路是否正确和所有操纵设备的运动部分是否灵活可靠,必要时进行润滑;用手转动起重机各部件,应无卡死现象。

  • 无负荷试车

经过上述检查,全机均已正常后,无卡死现象,便可进行无负荷试车。步骤如下:

a、起重行车试车:空载电葫芦沿轨道车来回运行三次,此时车轮不应有明显的打滑,车轮应制动平稳可靠。

b、空钩升降:使空钩上升下降各三次,起升限位应准确。

c、将电葫芦停于主横梁根部,使大车沿纵向轨道全长慢速行走两次,以验证轨道。然后以额定速度往返行走三次,检查运行机构之工作质量。启动和制动时,车轮不应打滑,运行平稳。

  • 负载试车

无负载试车情况正常后,才允许进行负载试车,负载试车分静载试车和动载试车两种。

【负载试车技术要求】

a、起重机金属结构的焊接,螺栓联接质量,应符合技术要求。

b、机械设备、金属结构、吊具的强度和韧度应满足要求。

c、制动器动作灵活、减速器无噪音,工作可靠。

d、润滑部位润滑良好,轴承温升不超过规定。

e、各机械动作平稳,无激烈振动和冲击。如有缺陷,应修理好后,再进行试验。

【静负载试车】

电葫芦起升额定负载,于主横梁上往返几次以后,将电葫芦运行到跨中,将重物升到一定高度,静置10min,此时测量主梁下挠度。如此连续试验三次,且第三次卸掉负荷后,主梁不得有残余变形,每次试验时间不得少于10min。

于上述试验后,可作超额定负荷的20%试车,方法和要求同上。

【动负荷试车】

静负载试车合格后,方可进行动负载试车。

电葫芦提升额定负载做反复起升和下降制动试车,然后开动满载电葫芦沿轨道来回行走3~5次。最后将满载电葫芦开到门架根部,让起重机以额定速度与大车轨道往返2~3次,并反复制动和启动。此时机构的制动器、限位开关、电气操作应可靠,准确和灵活,车轮不打滑,机架振动正常,机构运转平稳,卸载后机构和机架无残余变形。

上述试车结果良好,可做超负荷10%的试验,试验项目和要求与上述相同。各项试验合格后,报专业部门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三、龙门吊拆除流程图

1、拆除前准备

①清理拆除现场、保证拆除过程无障碍,划定拆除范围并设置警戒线派专人监督。

②汽车路基平实道路无障碍,路基箱铺设平稳。

③设置好主梁拆除后在地面安放位置,并用方木垫平,用于对方主梁。

④夹紧夹轨钳,用枕木分别将2组行走机构横梁垫实,在四个支腿上部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分别用钢丝绳和链条葫芦对称将揽风绳拉在5t压重上,并受力相等,揽风钢丝绳与地面夹角不能大于45°。

⑤切断电源将操作室与小车行走机构和各限位装置的电线接口拆除,并将各电缆线整理做好标记。

⑥在支腿与主梁连接面向下1.5m处,搭设作业平台,施工平台应铺满竹芭并设置二道栏杆,栏杆高度不小于1.2米,平台宽度不小于500mm,,承载力不小于150kg/㎡。

⑦对所使用的吊机、钢丝绳、卸扣等工具做全面的检查,确保良好,龙门吊拆除吊车选用与安装时选用吊车相同。

⑧对参与拆除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告知拆除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及操作要求,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经检查准备工作一切完好具备拆除条件后,方可进行龙门吊的拆除工作。

2、拆除步骤

总体拆卸步骤:开始→拆卸电缆接口→主梁拆除→操作室拆除→支腿拆除→行走机构拆除→路轨拆除→结束

  • 拆卸电缆接口

a、拆除电缆前,应将钩子收到最上端;

b、将10T电动葫芦收到刚性腿处;

c、切断总电源,将操作室各限位装置的电缆接口拆除(电动葫芦电缆先不拆除),并将各电缆线整理做好标记。将电缆收到操作室;

  • 主梁拆除

a、、主梁自重不同选择不同的吊车,拆卸用吊车与安装用吊车吨位相同。

b、汽车吊缓慢起吊保持钢丝绳受力后,在主梁两端拉好围绳,拆除主梁与支腿连接螺栓。

c、经检查连接螺栓全部拆除后,吊车缓慢起吊至距离支腿5cm位置停止起吊,再次检查吊车支腿及制动情况,确认正常后再开始提升主梁并旋转方向落至指定位置;12吨,25吨龙门吊拆卸时设置总指挥人员1人,观察员1人,100吨龙门吊拆卸时,设置总指挥1人,观察员3人,在整个拆除过程中,吊车的起吊绳、吊钩要始终保持竖直。

d、拆除下来的箱形实腹梁必须用枕木垫平、垫实,枕木对称分布,须考虑桥架解体后每段桥架的平稳。

e、将箱形实腹梁上电动葫芦拆除。

3、操作室拆除

①、拆除操作室前应将门窗关牢,玻璃上贴防震纸条;

②、先将吊车将操作室吊牢,用链条葫芦把操作室连接的爬梯顶端与刚性腿上的固定吊点拉紧。然后用风焊将焊接点割开,并将与之相连的扶梯和平台一一割除,将其吊至地面。

4、支腿拆除

①、用钢丝绳,双头捆绑在支腿上部对称角,并在杆件拐角处用护角器加以保护。

②、用气割将行走机构与刚性腿所有连接的栏杆、护梯切割分离,拉好围绳。

③、缓慢提升钢丝绳,待钢丝绳提升笔直后拆除行走机构与支腿连接处的连接螺栓上的螺帽,拆除完成后继续缓慢提升保证支腿和行走机构分开5cm后检查支腿与行走机构连接情况,经检查无连接够当才能拆除与行走机构连接螺栓的螺杆和揽风绳。

④、起高吊钩,将刚性腿平面的一面向地面将刚性腿放下,并用方木垫平。

5、行走机构拆除

①、行走机构重心大约在长度约2/3处,用钢丝绳和卸扣安装在行走机构上,放松夹轨钳,拉好围绳,将行走机构吊离轨道。

6、路轨拆除

①、先将路轨压板螺栓拆除,用撬杆将路轨垫高5cm。

②、将每根路轨分别吊到一处,归堆整齐,垫好垫头。

关注“联筑赚”公众号,更多建筑施工技术文档免费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