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制图软件中如何设置CAD打印样式表(CTB)?

楼主(2020-09-15):
在浩辰CAD制图软件中绘制完成图纸后经常需要将其打印出来,一般情况下是用CAD打印样式表来控制打印输出效果,最主要的是输出颜色和线宽,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细节效果。有些CAD制图初学入门者不知道如何设置CAD打印样式表(CTB),下面小编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CAD打印样式表分为两种:颜色相关的打印样式表(CTB)和命名打印样式表,大家通常使用的是CTB文件。

CTB是通过浩辰CAD制图软件提供的256种索引色来控制打印输出效果的一个样式表,每种颜色可以分别设置输出的效果。如果选用了一个CTB文件,打印时将根据CTB文件定义的图形颜色和输出效果之前的对应关系来输出图形。例如在CTB文件中红色设置的输出颜色为黑色,线宽为0.3,那么图型中所有红色的线条就将按照黑色输出,打印的线宽为0.3mm(有宽度的多段线和操作系统的TTF文字等特殊图形除外), 如下图所示。

使用CTB文件需要了解下面几个注意事项:

1、浩辰CAD制图软件中提供了一些设置好的打印样式表,都是英文名称,需要了解这些英文的大致意思,例如monochrome.ctb是单色输出,输出颜色都是黑色,需要打印黑白图纸的时候可以选这个打印样式表文件。

grayscale.ctb是灰度输出,各种颜色都会映射成灰度进行输出。

gcad.ctb是基本样式表,图形颜色和输出颜色相同。

其他CAD制图软件如果采用CTB的话,这个文件名字会有所不同,至于其他的文件很少用到,自己编辑一下,看看参数就知道设置的规律了。

2、虽然浩辰CAD制图软件提供了一些设置好的打印样式表,但不是选用这些文件就可以了,我们经常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设置进行修改。CAD制图软件提供的打印样式表主要对输出颜色进行预设,线宽都是采用的默认值:使用对象线宽。如果你在图中针对所有图形都设置了线宽(可以通过图层设置,也可以每个图形单独设置),在打印时只需考虑输出颜色的话,可以直接选用CAD制图软件自带的某个CTB文件。如果你需要通过颜色控制打印线宽,在选用某个CTB文件后,需要点编辑按钮,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设置线宽,调整好后可以另存一个CTB文件供今后使用,不用重复进行相同的设置。

3CTB只能按索引色(256色)来设置输出效果,如果图中图形使用了真彩色,在浩辰CAD制图软件中打印时是无法控制输出颜色的,通常会按原色输出,如果是黑白打印机也只能打印成灰色。因此在设置图形颜色的时候如果想使用真彩色,必须先知道这一点,如果对打印结果没有影响的话,是可以使用的。还是希望大家在使用真彩色的时候先考虑好打印的问题。

4、如果单位对打印输出有统一要求,并有规定使用的CTB文件,只需要将CTB文件保存到浩辰CAD制图软件的相应目录下就可以了,不同版本保存的目录不同,你在"选项"对话框中可以看到这个路径位置。输入OP命令,在"选项"对话框中点"文件",在列表中可以找到打印样式表搜索路径。打印样式表拷进去后,如果在打印对话框中找不到新拷进去的CTB,重新启动浩辰CAD软件应该就可以看到了。

5、当编辑CTB文件时,可以一次选中多个颜色或所有颜色进行设置,选择颜色时同样可以使用SHIFTCTRL键。

以上就是浩辰CAD制图软件中设置CAD打印样式表(CTB)的操作技巧以及一些注意事项,对此不了解的CAD制图初学入门者可以参考学习本篇CAD教程哦!

还不明白的小伙伴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哦~关注我get更多CAD制图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