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平衡吊有哪些优势呢?

楼主(2020-09-16):
气动平衡吊是悬臂吊厂家专业批量生产的一种起重设备,在当今的各大工厂车间、仓库、料场、货运站等等场合中都有大量的应用。其中真空气动气动平衡吊就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它是一种新颖的、用于物料搬运及安装时省力操作的助力设备,那么气动平衡吊有哪些优势呢?

它应用力的平衡原理,使操作者对重物进行相应的推拉,就可在空间内平衡移动定位。重物在提升或下降时形成浮动状态,靠气路保证零操作力(实际情况因为加工工艺及设计成本控制,操作力以小于3公斤为判断标准)操作力受工件重量影响。无需熟练的点动操作,操作者用手推拉重物,就可以把重物正确地放到空间中的任何位置。

这就是其工作原理,当然在应用中,其具有无重力化、精确直观、操作便捷、安全高效等特点,气动平衡吊广泛应用于现代工业中的物料移载、高频率搬运、精确定位、部件装配等场合。在各行业中,对于重物的移载、搬运现场的操作人员的健康、安全,进而其作业的合理性、劳动力的节省、生产效率的提高、产品品质的保障等多方面都有较大的改善。

电动葫芦作为一种传统的起重设备,已经不能满足个性化客户的需求。气动气动平衡吊是可实现智能化搬运的产品,它具备电动葫芦所没有的平衡功能。所谓平衡,就是利用重物的重力和气缸内压力达到平衡来实现将重物提升或下降的气动搬运设备,在此工况下操作工人只是需要很少的外力就能够移动物体。

对于气动气动平衡吊来说,有单重量平衡、双重量平衡和多重量平衡(也称全重量平衡),在应用中以双重量平衡或多重量平衡更为常见。

单重量平衡:只有一个重量平衡点;

双重量平衡:有两个平衡点,分别是重载平衡和空载平衡。重载平衡是气动平衡吊上有重物时达到平衡状态,空载平衡是气动平衡吊上无负载时实现的平衡状态。不管是哪种平衡状态,抓具会处于静止,这时只需一个很小的外力就能实现提升或下降重物或抓具。利用气动气动平衡吊的这个原理,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人劳动强度。

多重量平衡:平衡功能下可实现提取和放置多种不同重量的载荷,这些不同重量的平衡通过智能手柄D-GRIP来实现读取和存储不同平衡点的数据,以达到操作者在工作过程中应对不同的多种载荷的平衡。

悬臂吊厂家的气动气动平衡吊是用于物料搬运时省力操作的助力设备,尤其适用于某些具有精确定位和装配动作要求的应用场合。 由于重物在提升或下降时形成悬浮状态,对于操作者而言,无需点动按钮操作,徒手推拉重物,就可以把重物精确地放到空间中的任何位置。

利用气动平衡吊主机可以平衡物料重力的特性,再配上相应的抓取机械手或吊具,我们就拥有了一套完整的助力机械手系统。籍此,我们可以轻松地自某处抓起任何工件,实施相应的工艺动作之后,再按相应要求放置于另一处,实现省力操作。

网友A(2022-07-28):
气动平衡吊现在被越来越多的行业所认可并且使用,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依徕米科技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1 精准,无应力定位

平衡模式下双手可以自由的提升,下降或移动负载,并且能精准定位,适用于操作频繁或者需要定位安装的生产环境

2 调节简单

通过空气流量控制器,可以方便,快速的调节平衡模式及负载重量,简单易学,容易上手。

3 耗气量低

每个工作循环的耗气量大约为1/8cfm,能源成本低

4 清洁,无油运行

预润滑设计消除了空气管路润滑和油雾排放,适用于食品,药品加工和洁净室生产环境

5 无电防爆

以气源为驱动力,不用供电,不会产生静电也不会产生打火现象,适用于喷漆,面粉加工,铝粉较多等粉尘产生的生产环境。

6 安全保护

钢丝绳反弹保护:如果负载意外脱落,惯性制动器会自动停止钢丝绳的快速反弹

断气保护:如果主气源突然中断,负载也不会掉落

气动平衡器:气动平衡吊-智能提升机-助力机械手-依徕米(上海)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