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居然用的1.5平方?

楼主(2020-09-16):
在工现场看到一个电工穿线,目测有50多岁。
主线火、零线16平方,地线居然用的1.5平方?我当时看到就愣住了。这样不怕出问题吗?

网友A:
你说的是TN-S保护系统。TN系统是接零保护,当发生漏电时,通过保护线(PE)的是短路电流,显然1.5mm²是不合适的。发生漏电时,有可能在保护装置动作前,保护线已经被烧断,从而失去保护作用。

这样施工不规范,有安全隐患。

网友B:
地线好像最少是相线的一半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地线好像最少是相线的一半大吧



16平以下的应该是相零地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