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S7-200SMART通信

楼主(2020-09-16):
问题:中控室有两台功能一样的电脑同时和西门子PLC相连实现两套监控,现场是通过光纤组成环网,两台电脑都可以同时读取S7-1500的数据,但有两台S7-200SMART的数据只有一台电脑可以读取,另外一台电脑就读不了,两台电脑的画面设置是一模一样的,不知道是为什么?注:用ping命令测试没有问题网络是连上的,但数据读不过来比如液位一台显示2.60米和实际一样,但另一台电脑显示0米,I/O点状态也是一台可以读取,另一台读不过来。有哪位高手知道或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指点?

监控软件:组态王6.55

网友A:
确定下信息: 是2套 组态王  各自分别连接 200Smart PLC (2台)?组网是 环网。

是否可以这样 ,正常读数 的 组态王  连接 那个读不上数  的200smartPLC  ,在组态王上 修改 所连接的PLC  ip地址  即可。  看看能否 读到数据;    若能正确读数,可能是 读不上数据的 组态王 配置 方面有问题。

若上面理解的不对,可以把 拓扑图 画下哈,利于找问题。

网友:
顶起来吧!让大家都能看到

网友B:
单独做个工程,组态王单独去和任意一个通信测试,看看是否都能通信成功?

网友A:
可以看看 组态王 驱动的设置,见上面的截图;  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C:
用PCACESS连接s7-200,再用组态王读PCACESS(OPC),就简单啦。

网友A:
可能是由于组态王的驱动设置缘故造成的,可以先确认下 驱动配置文件的内容:

1、可以先检查 组态王驱动设置,S7-200Smart的驱动 需要修改下,才可以连接2个上位机设备,若不需改默认是 1台上位机设备,见下面的修改路径,及驱动中说明;

2、修改内容,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感谢了!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回想了下,当时没有改组态王S7-200Smart的驱动设置,基本确定就是这个原因了。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项目,连接两台S7-200Smart,当时改了你说的驱动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进行回复:        ---------------------------------------------------...



嗯嗯,好的,不用客气哈

网友D(2024-02-29):
组态王连Smart PLC,可以ping 通,一般就是 驱动配置文件的问题。

工程运行前,可以在开发环境下 ,先测试 读取PLC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