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过交换机控制一台PLC

楼主(2020-09-16):
现有一台S7-200 cpu是226cn,通过交换机连接一台工业电脑显示器,想再加一台昆仑通态触摸屏,请教大师们该怎样设置,怎样组态?

网友A:
工业电脑显示器和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
PLC做服务器
前提是PLC扩展的串服支持多客户端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电脑显示器和昆仑通态触摸屏做客户端PLC做服务器前提是PLC扩展的串服支持多客户端接入...



谢谢了

网友B:
PLC使用IP地址A,设置端口1和端口2;

触摸屏1使用IP地址B,组态为端口1;

触摸屏2使用IP地址C,组态为端口2;

CPU226的话要扩展以太网模块,最大可以支持8个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