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阀门定位器漏气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0-09-16):
近期又听到客户反馈说电气阀门定位器在使用的时候,忽然间出现了漏气的情况,影响了定位器的使用。一般电气阀门定位器出现阀门漏气,都是指气动执行机构及附件漏气。那下边小编便为大家介绍下常见的有哪几种情况。

  电气阀门定位器漏气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1.汽缸上的电磁阀漏气,一是由于汽缸上安装电磁阀位置密封圈损坏,二是电磁阀直接漏气。需要将电磁阀下部处拆开通气动作几次,有时也有可能更换电磁阀,或者是放正电磁阀和气缸之间的密封圈,重新安装电磁阀。

  2.汽缸漏气有可能是由于汽缸上安装孔钻的过深,导致气缸外部和内孔联通。需要更换汽缸或者报废。

  3.三连件漏气。检查三联件密封,更换三连件。

  4.气缸内壁划伤,由于一些气缸没有做硬质氧化,开关次数多了造成气缸内壁磨损,进而造成活塞O型圈破损,导致气缸内部串气。我们可以通过采用申仪执行器或者更换气缸的方法进行解决。

  5.汽缸的排气孔漏气,可能是因为气缸内部串气也导致排气孔漏气;也可能是由于气嘴孔钻得过深,直接钻透气缸,导致B缸和A缸气路相通漏气。我们可以申请报废,或者是更换新的气缸。

  6.汽缸的轴上下部漏气,这是由于气缸上下轴孔加工光洁度不够,开关多次以后密封圈磨损漏气;也有可能是气缸与轴的配合过大,造成密封圈容易磨损。所以我们就需要更换轴上下密封圈,加强孔加工光洁度。

  以上为大家介绍了电气阀门定位器出现气缸漏气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但是我们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操作,考虑到当时所处的环境以及气缸情况,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