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组态、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0-09-16):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问:ET200是什么?

答:SIMATIC (西门子) ET200 是分布式远程I/O系统,支持PN通讯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能不能控制两个步进电机?

答:西门子S7-200SMART PLC最多带3个脉冲输出,可以的。

问:STEP 7-MicroWIN SMART V2.5编程软件上下载程序时提示“mwsmart executable已停止工作",如何处理?

答:1.打开WINDOWS 开始菜单通过搜索“gpedit.msc”,打开“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注意:当前Windows登录账户需要具有管理员权限;

gpedit.msc文件一般位于如下路径 C:\Windows\System32\gpedit.msc。

2.在弹出的“本地组策略编辑器”窗口中,打开""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并导航到“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

3.双击“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已禁用“并”确定“。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能否跟WinCC flexible SMART V3软件进行模拟?

答:S7-200SMART PLC程序只能下载到实际PLC在线进行操作,SMART V3触摸屏软件在线模拟是可以的,S7-200SMART PLC没有仿真软件,没有实际的PLC不能在线模拟。

问:Modbus通讯时发送指令时报故障代码6?

答:错误代码6 Modbus忙于处理另一个请求:一次只能激活一条MBUS_MSG指令。"换句话也就是只能激活使能一条MSG,建议可以改用轮询的方式去做,也就是用第一条完成位去激活下一条。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固件版本2.4和2.5哪个好点呢?

答:都差不多,功能都一样的,建议升级最新版本V2.5。

问:我在WIN7上安装的西门子S7-200 SMART PLC软件打不开,提示MWSMART Executable停止工作是什么原因?

答:点开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重新打开200 smart软件就可以了,若还不能解决只能重装系统。

问:S7-200SMART CPU上的ERROR指示灯出现黄色闪烁,请问CPU是否出现故障?

答:ERROR指示灯的颜色有两种,默认情况下为黄色和红色,黄色表示的是PLC有使用强制功能,如对输入点进行了强制操作,而红色才代表CPU 有故障,该故障可能是硬件故障、程序故障或通信故障。

问:S7-200 SMART CPU最多可以支持多少个PID控制回路?

答:S7-200 SMART CPU最多可以支持8个PID控制回路(8个PID指令功能块)

问:西门子S7-200 SMART中如何组态PID功能?

答:在Micro/WIN SMART中的工具菜单中选择PID向导,定义需要配置的PID回路号,为回路组态命名,设定PID回路参数,设置PID参数,设定回路过程变量,设定输入回路输出选项,设定PID输出选项,设定回路报警选项,定义向导所生成的PID初始化子程序和中断程序名及手/自动模式,指定PID运算数据存储区,生成PID子程序、中断程序及符号表等,配置完PID向导,需要在程序中调用向导生成的PID子程序,实际运行并调试PID参数。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模拟量,0 - 20mA对应于数值范围是多少,4 - 20mA的信号,对应的多少呢?

答:0 - 20mA对应于数值范围0 - 27648;对于4 - 20mA的信号,对应的内部数值为5530 - 27648。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Modbus通讯支持多少个读写?最多能与到多少个设备进行通讯?

答:Modbus通讯支持的读写次数在轮循中没有任何资料说到它有多少个的限制,只要符合轮循的规则而且可以受得了轮循周期就是可以的,最多的从站个数就是247个。

问:STEP 7-MicroWIN SMART V2.4可以安装在XP系统上吗?

答:STEP 7-MicroWIN SMART V2.4是不能安装在XP系统的,不支持,只能安装在WIN7和WIN10,如果想要在XP系统上安装的话只能2.1版本的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连接时报“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的如何解决?

答:在控制面板里,找到SET PG/PC(直接搜索PG)在应用程序访问点的选项里,看下有没有MWSMART这个访问点,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选择添加/删除:在出现的对话框里,新建访问点:添加后,把MWSMART选择你的网卡(连接PLC的网卡),点确定,再试一下连接PLC即可。

问:win10系统上装了STEP 7-MicroWIN SMART,打开帮助提示启动帮助失败?

答:WIN10需要删除系统盘WINDOWS文件夹下的Winhlp32文件,用附件的文件替代该文件夹具备系统操作权限才能操作。如果还不行,就必须得重新安装系统了。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是否支持双精度浮点数?

答:S7-200SMART不支持双精度浮点数表示,若想表示只能转换,单精度转双精度。

问:V4.0 STEP 7 MicroWIN SP9梯形图可以打印嘛?

答:菜单:文件---打印即可。

问:想给西门子S7-200PLC加电池板,做断电保持,不让数据清零?

答:BC293:电池卡,为CPU数据保持提供电源。用于CPU224/224 XP/226保持数据和实时时钟数据 。

西门子S7-300 PLC

问:SIMATIC STEP7 V5.6创建的项目在博途里面能打开嘛?

答:SIMATIC Manager,这款软件创建300的项目在博途里面是打不开的,反之,同样如此。

问:西门子PLC中OB、FC、FB、SFC、SFB的区别是什么?

答:在S7-300/400PLC中写在OB1模块里的程序就是主程序,子程序写在功能(FC),功能块(FB)。

① FC运行是产生临时变量执行结束后数据就丢失-----不具有储存功能

② FB运行时需要调用各种参数,于是就产生了背景数据块DB。例如用FB41来作PID控制,则它的PID控制参数就要存在DB里面。FB具有储存功能

③ 系统功能块(SFB)和系统功能(SFC)也是相当于子程序,只不过SFB和SFC是集成在S7 CPU中的功能块,用户能直接调用不需自已写程序。

④ SFC与FC不具有储存功能,FB和SFB具有储存功能。

⑤ OB模块相当于子程序,负责调用其他模块。如果程序简单只需要OB就可以实现。

问:西门子S7-300PLC软件以前运行的好好的,突然出现 未找到注册表条目'Software\Siemens\STEP7\2.0\Applications\s7tgtopx'或该条目不正确。SIMATIC Manager的注册表数据库设置不正确。请重新安装 STEP 7。如何解决?

答:右键属性,兼容性,把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勾选即可。

问:西门子300PLC仿真时出现(无法通过在线接口访问模块CPU314)问题?

答:打开仿真器在项目中的 选项(Options)-- Set PG/PC Interface 中选择 "PLCSIM(MPI)",如果不行就选 "PLCSIM(PROFIBUS)"。

问:OB10中断是什么意思?

答:OB10是系统组织块(日期时间中断组织块),OB10的执行是按设定参数进行(每分钟、每小时、每周、每月周期执行)。

问:西门子S7-300PLC建好项目后,点开OB1,编程栏梯形图全是灰色的,点了下面编辑,也没用,如何解决?

答:可能你语言选择不是LAD,打开OB1,在“视图”下拉菜单中选择LAD语言即可。

问:西门子CPU 315-2DP,下载完程序后,CPU报SF错误,在线诊断,提示“写入时发生区域长度错误”DB,如何解决?

答:程序中调用的DB区域的地址,在此DB块中并未建立;或调用的I/Q区域超过CPU的过程映像区。

西门子S7-1200 PLC

问:西门子S7-1200 PLC FB块和FC块有什么区别和优点?

答:FB块优点:

1. 易于移植性,对于相同控制逻辑不同参数的被控对象,只要使用不同的背景DB,同一个FB块就可以方便

2. 多重背景,减少重复工作,提高效率

3. 多次调用时,参数修改方便

4. 有独立的存储区

FC块优点:

1. 小巧灵活,对于非多次调用的程序更易理解

2. 不占用额外的存储资源

问:STEP7professional的许可无法彻底完成,因为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中发生内部错误?

答:一般出现这样的提示,基本都是在win10系统环境下出现的,这主要原因还是win10系统的更新,导致软件不兼容,还有就是博途对win10的支持不太好。解决办法是:软件打开前右键,选择“以管理员方式”运行,或者右键属性~兼容性~勾选以管理员方式运行的对话框。如果还不行,在兼容性设置里设置以兼容win7运行。这样操作后,打开软件就不会再有这错误提示了。

问:西门子S7-1200 PLC FB块和FC块的最大差别是什么?

答:FB--功能块,带背景数据块,FC--功能,相当于函数FB,FC块均相当于子程序,既可以调用其它FB,FC块,也可以被OB,FB,FC块调用。FB使用背景数据块作为存储区,FC没有独立的存储区,FC使用的是共享数据块,FB使用的是背景数据块。

问:西门子S7-1200 PLC上传在线模块无法上传,不支持?

答:说明这个模块不支持上传

其他

问:TIA Protal出错,需要关闭?

答:一般出现这样情况大部分都是博途软件的漏洞,需要你把博途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的即可,重新安装。

问:WinCC flexible Smart V3 SP2安装有要求吗?

答:安装之前一定要确认操作系统兼容性,不能在不兼容的操作系统上安装组态软件。并且操作系统必须是完整版,不建议使用ghost版本以及番茄花园等一键安装版。

问:博途V15开启仿真出现红色感叹号如何解决?

答:这是出现了报警,点到模块里面在线诊断查看什么错误。

问:西门子触摸屏可以上传画面吗?

答:必须勾选一个选项(回传功能)才能进行上传。

问:input和output 的数据类型如果不一致是什么效果?

答:这个指令要求数据类型要一致才可以执行

问:多重背景的定时器数据类型怎么没办法写到输出?

答:定时器数据类型TIMER是要放在IN变量类型的

问:老师IEC-ton定时器定义完的DB块不能换做iec-TOF的背景DB吗?

答:不能

问:为什么要加启动完成标志位?

答:200SMART没加,这个是根据不同的要求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