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机床测头?浅谈机床测头在加工中心上的应用

楼主(2020-09-17):
cnc加工中心的高精度离不开各精密部件的共同参与,机床测头必不可少。

COMP机床测头

机床测头是安装在cnc加工中心、数控机床上用以提高相应的加工精度、加工效率、降低加工成本的一种工业测量设备。在日常加工过程中,安装机床测头可以直接对刀具或工件的尺寸及位置进行测量,不需要手动的去对相应加工刀具或工件进行尺寸或位置的测量。这样就可以使生产出更高精度的零件,避免机床加工过程中出现反复装夹和重复定位。

机床测头的诞生将设备生产精度提高了一个档次,因此更适合于数控领域的机械加工。机床测头的应用还应该注意三个方面,减少机床测头系统误差。目前机床测头系统误差主要是分有机床测头静态误差、机床测头动态误差和机床测头安装误差三种。

机床测头静态误差

机床测头静态误差是由于容易受到机床测头测杆或测针刚度、长度或是探测时的接触压力参数影响而导致的。这种误差又包含了死区误差和机床测头重复定位误差。

机床测头动态误差

机床测头动态误差则是与机床测头检测时的接触速度以及数控系统采样间隔有关,速度过快或过慢,或者采样探测测量间距都是该误差产生的直接原因。而这种误差也是很容易控制的。只需要在设定程序中明确最佳的检测速度和测量间距即可解决。

机床测头安装误差

机床测头安装误差一般机床测头在软硬件安装过程中出现失误导致的一种误差,这种误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为安装因素导致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安装相应机床测头正确的安装即可轻松解决该误差的产生。

在工厂车间中,cnc操机人员应该学会分析与了解误差产生的原因,以便更好的解决误差,让机床测头在测量与检验过程中数据更加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