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PLC中ASCII转数字求助

楼主(2020-09-17):
各位大神,请问三菱Q系列PLC怎么将以太网经ascii码传输过来的数字字符转换为数字?我使用系统提供的DABIN指令发现根本转换不过来,求助

网友A:
里面有非30H~39H和41H~46H等ASCII码?

可以监控看看具体都是什么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非30H~39H和41H~46H等ASCII码?可以监控看看具体都是什么字符...



是从相机里面读取的检测值,由+、-加具体数字组成,没有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