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上的条码无法识别的原因

楼主(2020-09-17):
有客户反馈,在中琅条码生成软件上生成的条形码,用扫描设备进行扫描的时候无法识别。咨询这是怎么回事?条码无法识别原因有很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证:

一、条码印刷问题

条码无法识别的原因是:条码质量出现异常

条码的条发生竖向断线,一般出现在使用条码打印机打印条码标签时发生,打印头断针和打皱是主要原因。

‚条码空白区宽度不够,条码左右空白区边缘必须是窄条宽度的10倍。

ƒ条码变形,条码是一种比较精密的符号体系,各种码制都有相应的比率,在条码制作的过程中如果条码内容较多,尺寸较小,就会出现无法识别的结果。

④条码的条和空颜色搭配有问题,条码的读取差异取决于条的颜色,高反射率的颜色会被识别为空,低反射率的颜色会被识别为条,一般,白底蓝条、红底黑条的条码可读取,白底红条、蓝底黑条的条码不能读取。

5,条码打印模糊:打印深度颜色过浅或过深导致条码“条”“空”显示不清,或糊在一起。可以通过调整“打印机控制面板-打印首选项-打印深度”解决。

 6,条码密度过大:条码尺寸太小,或条码内容过多导致条码“条”“空”密度过大,分界不清晰。也会导致无法识别或识别率过低。可以通过更改条码尺寸、适当减少条码内容、更换更大精度的打印设备等方法尝试解决。

7,条码软件问题:条码软件不够专业,采用的条码优化生成算法有问题。条码软件市场软件众多,专业性参差不齐,有些软件对于普遍印刷要求的打印效果可以完全实现,但是对于那些对条码印刷精度有较高要求或有条码等级要求的印刷环境下,生成出来的条码无法达到这个需求。这种情况下只能更换专业性强的条码打印软件进行尝试。如中琅条码标签打印软件采用的是驱动模块优化算法,强化了条码的输出精度,条码识别率可达A级。

 二、条码扫描设备的问题

条码无法识别的原因:条码扫描精度不够

条码在制作的过程中,密度有1mil、2mil、3mil、4mil等,在进行识别条码的时候,条码识别器的识别精度必须比所识别的条码的密度高,比如,扫描3mil的条码必须使用密度达到2mil或3mil扫描精度的扫描器。

‚条码扫描器码制没有开通

条码扫描器在出厂时,为了优化扫描器的译码性能,对某些不常用的码制进行了锁定,当你的条码刚好处于锁定码制范围之内,就会造成条码无法识别。出现这种情况,你只需要按照手册开通该码制即可。如果自己不会的话,可以联系条码扫描器的在线人员,让他们帮你开通。

ƒ条码扫描器设置混乱

在使用条码扫描器的过程中,会由于扫描到某些特殊设置条码,导致条码扫描器设置混乱无法对条码进行识别,可以通过设置手册中的恢复出厂设置的条码来进行处理。

④条码扫描器硬件故障

条码扫描器数据线损坏、扫描头故障、译码板故障、电源故障等都会造成条码无法识别,出现这种情况,维修或者更换扫描器都可以解决。

以上就是有关条码无法识别的原因介绍,条码、二维码类型不同,可能常用的条码扫描器也是无法扫描识别的,需要用专业的条码扫描器与之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