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故障码怎么清除

楼主(2020-09-17):
本人小白一个,单位的台伺服达驱动器报故障码,请大神帮忙怎么怎么解决,是在运行过程中出现ALE17的,断电后开机还是报ALE17,P2-30设为5也试过,无效,现开机就报ALE17,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存储器异常告警,恢复出厂试试,如仍然报警,估计要返修。



谢谢,这方法已经试了没用,昨天瞎按清除掉了,就是吧p2-00设到35就好了,原来14691

楼主:
现在厂家也不来修了,实在没办法求助大家帮忙解决问题。

网友A:
参数存储器异常告警,恢复出厂试试,如仍然报警,估计要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