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的用途及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20-09-17):
   一、质量流量计的概述:

  1、测量出来的数据一定要准确,如果我们要测量流体的质量时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流体的密度是否恒定。

  2、如果流体的密度始终如一,那么只要把流体的密度参数固定在仪表上即可,但是在流体的密度是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此时就要不断地根据当前流体的工况对流体的密度参数进行调整。

  3、这种在流量测量中,根据流体工况对流体密度参数的调整的做法就是密度补偿。

  4、如果我们在测量中只根据流体工况中温度或压力两个参数之中的某一个参数来调整密度参数的做法叫温度补偿或压力补偿,但是如果同时根据温度和压力的参数来调整密度的参数做法叫做温度压力补偿(简称温压补偿)。

  5、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被测流体是液体时,它的密度参数随流体工况变化而变化的变化量不大,无须对密度参数进行调整。

  6、但是流体为气体时,它在不同的温度和压力之下,质量流量计的密度变化很大,这时就需要根据流体流过的即时温度和压力的参数,通过调整气体的密度来计算流体的质量(质量=密度X体积)。

  二、质量流量计的用途:

  1、质量流量计用于测量液体和气体的质量流量,同时也可测量流体密度和温度。所测得的参数值可用于计算其他变量,如体积流量、不同特性的各种流体均可被测量

  三、安装的注意事项:

  1、安装不需要特殊的固定支架,仪表的容器型结构能克服外力的影响,如第二容室结构。测量管振动频率高,确保测量不受管道振动的影响。

  2、只要不产生气蚀现象,测量不受阀门、弯通、三通等管件的影响。

  2、为保护管道,建议当传感器过重时,采取适当的支架支撑。测量管内夹带气泡时,会产生测量误差,应避免以下安装位置。

  3、直接安装在向下的放空管道出口处系统压力应确保不产生气蚀现象,因为气蚀现象会影响测量管的振动。正常条件下测量与水特性相似的流体时不需要采取特殊措施。

  4、液体沸点低(碳氢化合物、溶剂、液化气)或者在吸入式管道上时,系统应有足够高的压力。确保压力不低于蒸汽压,即液体不会沸腾。确保液体不产生气化。

  5、垂直管道的低点处安装方向垂直安装建议使流体流向朝上,可使夹带的固体颗粒下沉,气体经测量管上升。测量管内流体可全部排空而避免固体沉积。

  6、水平安装正确的安装是变送器的外壳竖直向上或向下,使测量管(单管系统)内无气体和固体杂质积聚。请勿将传感器悬空安装在管道上,要用支架固定。

  7、以免过程连接处承受过度的拉力。传感器安装底板用于在平板、靠墙或者立柱安装。

  总结:质量流量计的用途及安装注意事项小编就分享到这了,看完本文您就应该有了基本的认识和了解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吧!总的来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