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SC打印机亮红灯、纸张偏移以及打印不清晰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9-17):
在中琅条码打印软件中设计好标签之后,连接打印机进行打印,如果出现纸张偏移、打印不清晰以及打印机亮红灯的情况,该如何解决?今天针对以上问题,跟大家说下详细的解决方法:

1.纸张偏移

故障原因:打印机没有正确识别纸张

解决方法:如果条码打印机首选项里面的纸张设置跟条码打印软件里面的纸张设置不一致,你可以根据标签纸的实际尺寸将它们设置成一致的。设置好之后打印的时候如果还是出现纸张偏移,可能是打印机没有正确识别手动设置的纸张,您可以根据您的打印机型号在网上搜下对应的校纸方法,作下打印机自校验,让打印机自动识别一下纸张。具体操作可以参考:制作好的标签打印出来却不完整怎么办

2.打印亮红灯

故障原因:打印机纸张安装问题、打印机纸张设置问题

解决方法:条码打印机纸张安装的时候必须在碳带的下面穿过,然后打印校准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标签纸张的设置可以参考:条码打印软件如何设置双排标签纸尺寸

3.打印不清晰

故障原因:打印机的深度不够,或者是打印速度太快了。

解决方法是:在中琅条码打印软件中,点击软件上方工具栏中的“文档设置-纸张-属性-打印机首选项,在打印机首选项-选项中,可以把打印机的深度加高,打印机速度调小,如图所示:

也可以点击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下面的查看设备和打印机,在设备和打印机界面,找到所需的打印机,在打印机驱动上右击选择打印首选项,在打印首选项-选项一栏中,可以调整打印速度和深度。

 以上就是有关遇到打印机亮红灯、打印不清晰以及纸张偏移的原因介绍及解决方法,如果你也遇到过类似的原因,可以参考以上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