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线的可行性

楼主(2020-09-17):
如图所示,请说一下是否可行

网友A:
用一个开关电源不行吗,这开关电源建议不要并联使用,不同源会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B:
image.png这里好怪异

网友C:
等待高手

网友D:
没有个标准,想到哪里画哪里。乱乱乱。

网友E:
很奇怪的用法,没必要

网友F:
用一个电源模块不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