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GS能不能做多段升温程序?

楼主(2020-09-17):
现有自动控温模块,可以485通信。

可以用MCGS读取和写入温度参数,模块根据写入的SV值自动PID控温。

问:在没有PLC的情况下,能不能用MCGS写多段升温程序,把SV变量写入给模块,实现多段不同斜率升温?

如果可以实现,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屏上设置参数,用485口通讯发给温控模块,不需PLC。

网友B:
屏上设置条件赋值给S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屏上设置参数,用485口通讯发给温控模块,不需PLC。...



你好,具体时间什么参数呢?

应该也需要写个方程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上设置条件赋值给SV



谢谢你的回复。

直接通过一则运算是可以把SV值写入到温控模块的。

问题是:升温曲线是一个一次方程式,其中时间是个不停变化的变量,根据不同时间自动计算不同的SV值再写入模块。

不知道这样的要求MCGS能否实现?

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ozoner"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可以的,屏上设置参数,用485口通讯发给温控模块,不需PLC。...】进行回复:        --------------------...



你用的不是有PID的温控器吗?还要算个啥呢? 给SV值发过去就可以了, 具体什么时间SV需要多大,要分几段控制,只有你知道。 计算的活儿都是温控器来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佛踢"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ozoner"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可以的,屏上设置参数,用485口通讯发给温控模块,不需PLC。...】进行回复:...



可能我表述的不够清楚。

我是希望在屏上设置几段升温时间和目标温度,组成一段升温曲线。

例如:第一段30分钟,升温到100℃,

          第二段10分钟,保温在100℃,

          第三段15分钟,升温到150℃,

          第四段10分钟,保温在150℃,

          第五段20分钟,升温到200℃,

          最后200℃恒温控温到关机。

每段的SV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上升,然后不断将SV变量写入给温控模块进行控温。

不知道这样的要求在没有PLC的情况下,用MCGS能否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ozoner"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佛踢"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ozoner"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可以的,屏上设置...



对MCGS来说都够简单了,完全不需要PLC,要使用定时器函数,写个脚本程序就行了,看看官方的样例或者初级教程简单学学就能做了。

网友C(2021-03-18):
又学到一点

网友D:
有没有这样的例程 ,能发个参考下吗,谢谢

网友E(2021-05-03):
MCGS锅炉运行动画组态实例

网友E(2021-08-07):
最新维纶触摸屏EBpro官网图库

网友F(2021-11-25):
不需要plc  计划曲线最方便 自己写策略也是可以 直接联控温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这样的例程 ,能发个参考下吗,谢谢



我自己做了一个像楼主所述的工程,需要的话留邮箱发给你

网友G:
引用 楼主:
"ozoner"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佛踢"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ozoner"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可以的,屏上设置...



加热工艺.png是这样的吗?

网友H(2022-01-18):
引用 网友G:
"佛踢"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ozoner"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佛踢"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ozoner" 的回复...



能发给我一份吗?学习一下,谢谢! 7551guo@163.com

网友I: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直接比较方式做控制

网友J(2022-09-27):
可以的,我用亚泰温度模块和维控触摸屏用脚本写过类似的案例!!

网友K(2022-12-20):
想学习下心的知识,

网友L(2023-02-08):
引用 网友G:
"佛踢"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ozoner"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佛踢"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ozoner" 的回复...



大神发一份给我下,学习下ame5551@icloud.com

网友M(2023-06-06):
之前做的是做几套配方,然后执行策略调用。后来换了软件版本没试过

网友N(2023-10-03):
我是来刷积分的,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O(2024-12-23):
大佬能发我一份不,感谢95407032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