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启动excel

楼主(2020-09-17):
EPLAN使用导出报表功能时显示,无法启动Excel。开始以为是office的问题,重新下载了2013激活后再试,还是一样出现无法启动的情况。各位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嘛?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有没有截屏呀,可以换成版本的office或者换系统,一般来说的系统无问题,就是软件问题,这个之前我也遇到过这个,后来换了系统的,在重新安装软件就可以,在更换off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