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历史数据记录问题

楼主(2020-09-18):
我建立了一个数据库 定时储存数据  每间隔一段时间发送一个储存指令。不定时发送储存指令,来储存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数据。有时候是正常的 设备运行状态和数据都可以储存  ,但是有时候会漏掉几条记录,请问这是什么情况?麻烦大家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1、先确定是不是 组态王与设备 之间的驱动问题,漏掉存储的数据 实际是 没有被采集上来的数据;

2、另外可以看下,漏掉的数据是否 有规律,比如都是 每天凌晨0:00附近的。

针对报表方面,组态王官方那面应该有现成的例程,按着做,应该问题不大的。不过驱动或者其他bug是存在可能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确定是不是 组态王与设备 之间的驱动问题,漏掉存储的数据 实际是 没有被采集上来的数据;2、另外可以看下,漏掉的数据是否 有规律,比如都是 每天凌晨0:00附近的。针对报表方面,组态王官方那面应...



你好  谢谢你的指导! 你说的组态王与设备之间的驱动指的是什么?  在组态王软件里选择的下位机的驱动吗?我用的是组态王和台达的PLC用232串口通讯。另外,没有被采集上来的数据没有规律。比如设备这次运行周期里没有的“设备动态” 下一次就有可能被采集上来,这次运行周期里被采集上来的“设备动态”,在下一次设备的运行周期里就有可能没有被采集上来。但是这种情况不是很频繁。

网友B:
你好  谢谢你的指导!